乐极生悲啊mini cp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3-08-31):
因为忍受不了原厂电机飞两个电,电池就烫的不行,设了80°的电机报警温度,还没飞过瘾就报警了,所以在TB买了黑金无刷和华的电调。刚装好那两天,为上班,所以只能晚上在房间小飞,飞了两个电,温度也没有说的是温的,还
是有点温度,估计也在50-60°之间,但是不会再上去了。上个那天刚装好无刷
的视频,献丑了

今天周六天气,杭州天气异常凉快,就在傍晚时分去边上的学校操场飞,哇塞,
天空湛蓝带点云彩,空气凉爽,看着jj飞在天上,真是一种享受啊。。。
好想给jj拍照录像,无奈只有两只手,最后只能左手拿着手机拍照,右手控制
飞机,好不艰难,各位看官能否体会?
看这天空,就让jj代我飞在天上吧

飞第二个电时,因为左手照相右手控制不及时,jj炸在塑胶跑道上,让本来就
脆弱,已经打过补丁的罩罩,彻底开了大口,幸好还带了一个
立马换上

正当高高兴兴想飞完最后一个电回家时,悲剧发生了,正在悬停的时候,
突然自旋落地,过去一看,没有任何损伤,舵机也正常,就是刚买几天
的黑金无刷电机转不起来了,摸摸电调和电机的温度也不烫,大大请看
下面录像,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我这边也正和卖家联系
?x

多谢各位指点,果然是三线中有根线脱焊了,立马动手焊上,小jj又恢复活力了

网友:
jj在空中的照片,一张就够了,因为你传的那么多基本都是一样的。你的问题看起来像是电机缺相,检查一下电机与电调的接头,如果没问题考虑是不是电机里面断线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貌似是电机缺相了。。就是电机3根线中有一根断掉了。。楼主杭州的啊。市区的吗?如果愿意加入本地群请PM我。。

网友:
不叫乐极生悲吧,意外事件

网友:
一条线断了

网友:
貌似电调损坏,或者电机缺相。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条线间的电阻(a-b,b-c,c-a)阻值应该是一样的(电机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把所有通电机那3条线检查下,热缩管扒开看看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看视频像是电机缺项,慎重通电吧,缺项通电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电机缺相了。。就是电机3根线中有一根断掉了。。楼主杭州的啊。市区的吗?如果愿意加入本地群请PM我。 ...

我在滨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电机缺相了。。就是电机3根线中有一根断掉了。。楼主杭州的啊。市区的吗?如果愿意加入本地群请PM我。 ...

我在滨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滨江

同是杭州的,有空来市区飞吧,活动地点下城区体育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滨江的

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杭州电直爱好群。我们都在市区活动的。有空可以来参加。群号 256648539 注明 杭州模友

网友:
小机不要飞太高。别外无刷电机摔脱焊。你摔得有够猛的,建议低空飞行。3D机不在于飞得远。在于飞得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