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的问题

楼主(2013-08-31):
    新到的X4。。第一次用零度。      今天装机在调试好电机后,测电机正反向时。出现个问题,解锁后,如果不动杆5秒后进不了锁定。
      而且最夸张的是,某一两个电机还会自己开始转。然后通过遥控器打相反舵。会慢慢定下来。一松手又会开始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解锁后,打副翼和升降舵,往一个方向打舵。某个电机就会自动开始转。有时又是两个。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美国手。FUTABA T8FG   MODEN2制式  固定翼模式

网友A:
我的x6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电调是北 京展会时买的深圳某厂的。
故障现象电调自检后某一个或者两个电机就开始自己转,速度不快,推油门转速也不变,每次只有3个或者4个电机速度可控,电调行程校准n便也不行。
返厂后,终于解决。
说是6个电调两种程序,刷成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B:
很简单 做过遥控器校正  和电调校正以后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注意电调校正 需要让飞控先进入 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6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电调是北 京展会时买的深圳某厂的。
故障现象电调自检后某一个或者两个电机就开始 ...

我的不是自检后。是自检完成。我解锁后,准备飞行时。出现的现象。而且5秒后不动杆应该进入锁定模式。但是5秒后它没进入锁定模式。反而还有一两个电机会自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做过遥控器校正  和电调校正以后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注意电调校正 需要让飞控先进入 设置模式.

X4怎么进入调协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自检后。是自检完成。我解锁后,准备飞行时。出现的现象。而且5秒后不动杆应该进入锁定模式。但是 ...

你应该是没有校准过遥控器, 飞控认为油门不在最低.

网友:
楼主不认真阅读说明书

网友:
没有吧起飞前应该做的校准程序做完就开始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是没有校准过遥控器, 飞控认为油门不在最低.

校过了。控上和软件里都校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X4怎么进入调协模式?

很简单上完课,你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50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上完课,你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506

泡泡哥。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教程。。很有用。。。我也是按你的来做的。

网友:
各种校准必须要做啊,顺便吐槽一下,做遥控器行程校准的时候,电机会转,真的危险,为什么设置不屏蔽飞控输出?

网友:
LZ电机自己转的时候是什么模式?调成手动模式,油门最低,看它还转不转,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