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上下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31):
我的600油机,配的3GX V3.0,
舵机
DS610,每次悬停的时候尾巴都上下晃动是怎么回事?之前以为是主轴和横轴弯曲,更换后状态依然,请教高手说是转速太低或螺距太大,调整试过也不行,哪位大侠请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上次亚拓来的时候问了 说是升降舵感度或者3GX下面的泡沫太厚。

网友B:
同意楼上
俯仰感度太高还有袍末 (个人认为俯仰感度的 概率多些 )

楼主:
升降舵的感度是指什么?是3GX本体上面的两个白色旋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