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BL80升降舵机导轨

楼主(2013-08-31):
这几天2个80主板返修无聊了。

原来的那个斜盘摇摇晃晃的,前面的斜盘导轨虚位太大
我想了想,随手用卡片纸双层制作了一个新的导轨
这样斜盘定位好了很多

网友:
没用~~当主轴转起来斜盘是不会左右动的~~

楼主:
虚位太大,会偏转一个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位太大,会偏转一个角度。。

那一点点角度根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
没事玩玩不错

网友:
没见过这种直机,不知是高档货还是……

网友:
用报废银行卡做
塑料的滑还牢固

网友:
这位置真应该有个导轨!

网友:
我也是fbl80谢谢你!还有什么技术???

网友:
拔舵机插头的时候,主板上的插头座有没有掉下来或者松掉

网友:
主板被卤煮炸飞了(O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