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设置完成后舵机中立点会移位

楼主(2013-08-31):
Vbar 程序在电脑上按照要求设置完成断开与程序的连接之后,
舵机
臂的中立点会突然偏移无法复位,再次连接软件后又恢复正常一步步完成设置,断开与软件的连接后舵机臂还是会移位,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清除所有数据,重新设置一边,就好了!

网友B:
你用V8还是K8的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正常码?新手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除所有数据,重新设置一边,就好了!
我重新设了也不行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控上的接收机类型设置不对。我的T8FG之前因为忘了把7CH改成Muti,也出过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