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忽上忽下一直没解决到底怎么办(多亏高人指点已解决!)

楼主(2013-08-31):
有副翼450在新机的时候悬停还算正常,一开3D再悬停就感觉总是有点忽上忽下。就是油门不动飞机突然自己升高,或者突然自己掉高度。最近悬停都也这样了,最明显时候从地面起飞的螺距位置明显不相同,有时偏高有时偏低。
静止状态试过十字盘运动没问题啊,舵机也不抖舵,虚伪也不大,可是一试飞就这样。本来这台450飞起来挺稳的,练习自旋手感很好,现在这样都没法再练习了。郁闷!
也怀疑过遥控器的问题,不过那台无副翼500也是同一个遥控器倒是一切正常。

看过阳台侠的3个有副翼鸡鸡,个个稳的跟啥是的,从来没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检查旋翼头各关节的螺丝

网友:
忽上忽下你就相应忽下忽上

网友:
旋翼头上的东西能拧的地方都试着拧一下。。。。。。。。。。

网友:
遥控问题?跳舵,我只天8也是这样。

网友:
遥控器的电位器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舵机有问题了,通电的时候稍微给舵机一点阻力,看舵机抖舵不。

网友A:
sf 臂的问题。就是日字框里面那两个象杠杆一样的横臂,虚位太大或太紧不顺滑都会导致混控出问题,螺距操控不稳定,转速越快越明显。检查方法:把sf臂两端的拉杆全部拆掉,用手活动一下,应该只能绕螺丝自由旋转,如果有明显的其它方向的活动量就不行了,需要换轴承。如果有卡滞,感觉一格一格地转动,就是螺丝上太紧了。这颗螺丝打胶后拧上一点劲就够了,不能太紧

网友B:
  纠正一点: 550E/600N/JR E8/E12 也是有副翼机!

网友:
看下舵机 因为轻微的抖舵肉眼不易观察 但会造成螺距轻微变化

楼主:
RE: 有副翼忽上忽下一直没解决到底怎么办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点: 550E/600N/JR E8/E12 也是有副翼机!

阳台兄真是有副翼机的铁杆爱好者!机机也调的太棒了!
请教下阳台兄对此问题有何良方?

楼主:
RE: 有副翼忽上忽下一直没解决到底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sf 臂的问题。就是日字框里面那两个象杠杆一样的横臂,虚位太大或太紧不顺滑都会导致混控出问题,螺距操控不 ...

这个方法原来用过,不过当时还直没注意和忽上忽下有没有关联。晚上回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 臂的问题。就是日字框里面那两个象杠杆一样的横臂,虚位太大或太紧不顺滑都会导致混控出问题,螺距操控不 ...

果然是Sf臂的问题!天籁兄帮我大忙了!我的是买来就有旷量,飞多了后轴承与臂槽之间的旷量越来越明显。
我的方法是在各个轴承上粘一圈透明胶带,卡入臂槽,完全杜绝了其他方向的运动。
现在已能清晰看到只剩下球头扣的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Sf臂的问题!天籁兄帮我大忙了!我的是买来就有旷量,飞多了后轴承与臂槽之间的旷 ...

很高兴能帮你解决问题。其实这就是飞山寨机的收获,如果一开始就是精度和材质很好的机子,可能很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不会知道这个地方的毛病会让飞机产生什么样的怪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山寨机能使我们被迫学习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