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后推螺旋桨反扭,怎样给螺旋桨角度呢。

楼主(2013-08-31):
天行者后推螺旋桨反扭,怎样给螺旋桨角度呢。

网友A:
不需要,正常安装就行,我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正常安装就行,我的就是这个

我的需要副翼配平才行,今天试验不用副翼结果坠毁 幸亏没有摔坏,你用平衡仪了吗
我正考虑平衡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需要副翼配平才行,今天试验不用副翼结果坠毁 幸亏没有摔坏,你用平衡仪了吗
我正考虑平衡仪呢。

...

副翼一定要开,垂尾的面积太小,转不过,手动没用平衡仪,这飞机很稳,也很扎实,拉远距离才上平衡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一定要开,垂尾的面积太小,转不过,手动没用平衡仪,这飞机很稳,也很扎实,拉远距离才上平衡装置
...

感谢我的调整一下了,明天再去试飞。是够结实的在地上来了个横滚都没事是够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