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没接飞控时, 控制遥控器可以使接收机输出波形么?

楼主(2013-08-31):
现在还没拿到四旋翼,只有遥控器和接收机,这样操纵遥控器,接收机会输出PWM波么?

网友A:
有 波形。。通常是 PPM 脉冲。不是 PW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波形。。通常是 PPM 脉冲。不是 PWM 。

谢大侠指点...还是想问一下, PPM波 是如何转换成控制电机的PWM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大侠指点...还是想问一下, PPM波 是如何转换成控制电机的PWM的呢??

这就 高深了,单片机:先解读 PPM 油门数值 ,

再 正弦波、(通常是)查表 换算成 PW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 高深了,单片机:先解读 PPM 油门数值 ,

再 正弦波、(通常是)查表 换算成 PWM 。

现在给接收机和飞控板上电之后,飞控板和接收机相连的信号线 ,一直是0V,没有波形...怎么转遥控器的控制杆都不行

和电调相连的部分的信号线,,一直有不变的脉冲..
求教,按理说,手柄转动,不是应该改变波形的占空比么...怎么连波形都木有啊T_T

网友:
1楼  是 通用 问题。。可以回答。。

楼上:是针对性问题,你连什么型号的飞控 都不说。

也不 上 照片,,怎么找答案 ???呢。

网友:
用单片机进行PPM解码,然后再输出PWM......

如果你用ARDUINO,可以用pulseIn( )这个库来解码PPM,不过这个是事件驱动方式,你可以用中断方式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