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头桨安装固定求助

楼主(2013-08-31):
买的
电机
是朗宇2212,使用的是***头桨夹,但是内部的锥形套管跟电机轴之间固定完全没有办法啊,求大神讲解一下桨夹是怎么跟电机轴紧固的和具体操作方式,谢谢

网友A:
你买的套管内径和电机轴外径一致吗?,2212的 应该是3.17mm

网友B:
这种结构很难同心,基本 是垃圾

网友C:
换个,就OK

网友D:
换成浆坐的

网友E:
原电机的 子 弹 头 安装非常容易:
(1) 把套管尽推入电机轴,有点紧是正常的。
(2) 把电机安装上飞机 (已上桨的电机不方便安装)。
(3) 套入桨(可能要配胶圈以固定中 央位),再旋入 子 弹 头 。
(4) 用力旋紧就可以把桨锁紧电机轴上。
陈伯

网友F(2014-05-10):
原配***头,非常紧,觉对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轴径3.17的不能用在3.0上
***头上的孔可以穿过一个内6角扳手,用杠杆扭才紧
还要根据旋转方向选择正牙或反牙的***头,避免出现越转越松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