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 PLUS DFC 问题

楼主(2013-08-31):
手上有架450 PLUS DFC 大炸过,全部拆开从新装过,照着说明书设置的,3GX调整好后,在熄火开关关闭的时候螺距是+—9度,打开熄火开关是-2,+9 度,3D螺距是+-10度,油门曲线,0,44,64,85,100,螺距曲线,44,52,74,84,96,EPA集体螺距+-60,正常飞的时候很平稳,推油门飞机一上一下的,感觉就是很卡的在飞,检查舵机很顺滑,原厂的配置,同型号的舵机,看着螺距舵机的上下速度更比其他两个快,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很不解。

网友A:
LZ,經過3GX運算后舵機的速度可能不一致,只要飛行過程中平穩即可
飛機會一卡一卡的,可能跟你的油門及螺距的搭配不平順造成的
建議在實際飛行過程中,調整螺距或油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經過3GX運算后舵機的速度可能不一致,只要飛行過程中平穩即可
飛機會一卡一卡的,可能跟你的油門及螺距 ...

谢谢,我昨天换了个螺距舵机,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原来的曲线没有动,起飞也很平稳,就是飞着感觉很飘,很灵敏,悬停不稳,是不是哪里的设置没有设置好,新手飞,没经验,只有在瞎摸索

网友:
啥也不说,顶一个

楼主:
问题解决了,螺距舵机换新的就好了, 原舵机有虚位,抖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