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2代电子陀螺仪总被干扰的现象请高人解答

楼主(2013-08-31):
飞控主板已经架高离主架子5厘米高了,每次电子陀螺仪4个方向校准误差不超过3度,飞5-6次后就开始出现‘刷锅’现象,再次校准电子陀螺仪4个方向,现象依然反复,求解?为什么校准一次可以飞5-6次而无干扰(不出现刷锅)?干扰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
提供一下我的意见APM2.5也是将罗盘做在飞控里为何2.6就把罗盘部份移出飞控与GPS结合,我想这道理因该很清楚,兔二也是将罗盘做在飞控里,要避免被干扰除了减轻飞机重量减少大电流通过的影响,用铝箔包住线材,再来就是架高飞控,但架高飞控有一个矛盾点就是Z轴的中心点被往上拉,整体飞起来变得很怪,定高也怪,飞控只能有限度的撑高过份的拉高并不是件好事,而刷锅现象并不全然是罗盘被干扰,还有其他因素,GPS那边的重要三个选项搭配,配的不好也是会由小慢慢刷到变大,再来兔子抗风能力有限当遇风出离定点而GPS又在执行回原点也会有刷锅现象出现,所以加油吧有得搞了

网友:
还有就是尽量避开环形电流!

网友A:
哈哈,,我的好像也是,,以前定的很好,,后来就画圈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好像也是,,以前定的很好,,后来就画圈圈了

是的!调好后只能飞7-8个起降就又开始画圈了,还越画越大,百思不解????????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兔二的罗盘干扰是完全可以排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兔二的罗盘干扰是完全可以排除的。

是怎样排除的呢?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C:
GPS架高20厘米,GPS信号线用锡纸包好。飞控架高5厘米,所有信号线绞绕,而且我吧电池检测线的黑线挑出来了,这样可以大幅降低干扰,只是检测不错第一块电池的电压,个人感觉不耽误使用。飞控用个什么东西罩住,我是用锡纸包好的,这样可以减少光照对气压计的影响。就能想起来这么多了。最后附上我的玉兔

网友:
刚才这么传不上去

网友B:
兔二的刷锅现象并不是罗盘干扰引起的,根本不可能解决,除非再出兔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二的刷锅现象并不是罗盘干扰引起的,根本不可能解决,除非再出兔三

谢谢你的解答,愿听详细分析!

网友:
谢谢你的解答,愿听详细分析!

你打开飞控看一下:二代的传感器是做在一个单独的模块上(这很好我赞成),但陀螺和加速度用的是二合一的MPU-6050你上淘宝查一下价格再比较一下兔一代的2个独立的陀螺和加速度的价格也许就明白了,我现在二台330一台250用的还是兔一的飞控(其中250还是普精的),前几天上海台风边缘风力有5级了三台兔子上30米后照样能在3至5米的范围内脱手悬停一快电时间,当然不能与我以前玩的WKM比,WKM可以在六级风的情况下机体对风倾斜成60度左右还能象钉子一样的定点悬停(我当时查过WKM的陀螺型号忘了价格是680元)。实际上乐飞的固件写得不比大疆的差但为了走大众化的低价路线不得不选低廉些的器件也是情理之中的。
另外关于兔二罗盘干扰的排除我是这样做的:我是把整个传感器模块用六芯的扁平软排线移到了飞控的前面5公分的位置(这个位置基本没有干扰),因为我用的是四合一的电调在Z轴方向干扰是最强的要想脱离干扰起码要拉开12公分的距离,我不习惯把机子弄得高高的既不好看又不稳定(动力面上部过高抗风性能大打折扣的)。今天有空多打了点字,就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架高20厘米,GPS信号线用锡纸包好。飞控架高5厘米,所有信号线绞绕,而且我吧电池检测线的黑线挑出来了, ...

求高手上个图看看。

楼主:
谢谢yy1315714的分析,很受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架高20厘米,GPS信号线用锡纸包好。飞控架高5厘米,所有信号线绞绕,而且我吧电池检测线的黑线挑出来了, ...

好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