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机箱电源能不能当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用?

楼主(2013-08-31):
如题,我有个闲置电脑机箱电源,想把它当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用可以吗?有没有哪位这么做过?我的机箱电源没有开关,我测量过,机箱电源没有输出,是不是需要跳线?

网友:
看你用几安充电

网友:
atx电源需要插入一根跳线,具体看电源,用表测一下,加电后有根紫色线是有3.3伏电压的,在紫线和黑线之间接上跳线就能工作了,不过12伏好像电流不是太大吧。我买了个600瓦的12伏电源充电用才开到7安。

网友:
不是紫色線,是綠色線啊.

网友:
绿白短接启动,黄黑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试试看.我的充电器是飞科达b6,我想电脑电源总比50块的山寨适配器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试试看.我的充电器是飞科达b6,我想电脑电源总比50块的山寨适配器好吧。

带二个B6没问题的!

网友:
我在用,黑黄输出12V电压,数出7A没问题,B6可以放到电源风扇上用,5A电流充电,充电器和电源都不热,电源,你把黄色的线冰岛一起,黑色的线并一起,这样,电流才能够用,要不,只有两安电流的,也可以红线和黑线接一个汽车灯泡,要不黄线输出电流不够用的

楼主:
我试过绿白了,也试过紫白了,我的电源有两个紫色,淡紫和深紫都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开不出电源,是不是我的电源太旧的关系?我的是奔3时代的电源

网友:
不是綠白,又不是紫白,是綠黑啊...................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