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大疆550可以用1047的木浆吗

楼主(2013-09-01):
请问各位高手大疆550的全套设备可以配1047的木浆吗
我要是换电机就可以了吧,什么电机能配1047的木浆,或者是

1147的木浆,不过还是用NAZA F550的机架

网友:
不行除非你能找到槳的固定方法,dji電機是有卡點的

网友A:
如果是用大疆原装电机,建议用原厂1038桨,更好。木桨没办法固定在大疆原厂电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大疆原装电机,建议用原厂1038桨,更好。木桨没办法固定在大疆原厂电机上。

嚴重支持同意DJI 1038 目前我就是用此槳(效果)、木槳太笨重了樓主請考慮清楚阿!

网友B:
木桨还好吧,换个电机就可以了

我一直喜欢木桨,桨型好,刚性好,切风的声音嗖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桨还好吧,换个电机就可以了

我一直喜欢木桨,桨型好,刚性好,切风的声音嗖嗖的

应该说木桨也不错。

网友:
F550用1038浆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