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用H860这个步进驱动器的,进来看下呗。

楼主(2013-09-01):
我有3个,另外两个都正常,就这个无论怎么操作都是只能往一边转。
确认了接线正确,开关位置正确,也用过调换排除法,都是一个结果。而且其他轴可以通过mach3控制反向,这个就不行,左右它都是往左转。
是不是坏了?

网友:
确认接线没问题,如果能正常锁相,除了方向不对外,转动效果没异常的话,很可能是方向信号通道的器件有虚焊或脱焊。如果光耦输入端加了二极管反接保护,也可能是二极管的方向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