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LOK电机怎么样啊,质量和效率呢?

楼主(2013-09-01):
最近打算入手电机组装多旋翼,之前用过双天4010和朗宇2212,不知道LOK电机怎么样啊,但是它可以安装下图这种桨,不再会发生桨和电机轴空中打滑的可能了,这种整片的桨也不容易打断,之前看到过别人拿LOK电机装过这种桨,有点S800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效率如何,T-MOTOR的电机太贵了,口袋无米啊

网友:
多少钱啊?什么型号

网友A:
电机还不错,售后很负责的告诉你,很给力,我有2个电机有问题自己拆坏了 给洛克打电话之后,厂家二话没说,你发过来吧给你换新的````

网友:
还是得tm的,特风行他们全部都是tm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不错,售后很负责的告诉你,很给力,我有2个电机有问题自己拆坏了 给洛克打电话之后,厂家二话没 ...

哪家买的,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不错,售后很负责的告诉你,很给力,我有2个电机有问题自己拆坏了 给洛克打电话之后,厂家二话没 ...

同求连接

网友:
在用中 720Kv 四軸八電機
630KV 四軸 便宜好用

网友B:
我也新装了个四旋翼,用的就是LOK的3506 电调用的SIMONK30A,不带电池1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新装了个四旋翼,用的就是LOK的3506 电调用的SIMONK30A,不带电池1KG

你把桨换了吧,这种容易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不错,售后很负责的告诉你,很给力,我有2个电机有问题自己拆坏了 给洛克打电话之后,厂家二话没 ...

怎么联系售后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还是觉得朗宇的不错,现全用朗宇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新装了个四旋翼,用的就是LOK的3506 电调用的SIMONK30A,不带电池1KG

求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支架

这个架子叫新城,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架子叫新城,不便宜!

谢谢,看到了,前期确实有点贵,年后再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架子叫新城,不便宜!

回答错误,那个是我自己做的机架,开销比新城的那个低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不错,售后很负责的告诉你,很给力,我有2个电机有问题自己拆坏了 给洛克打电话之后,厂家二话没 ...

哪家买的,PM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错误,那个是我自己做的机架,开销比新城的那个低了去了

这种东西它就是个暴利,一个TM电机,无非就是铁芯,无氧铜线,转子磁钢,这点东西值个五六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它就是个暴利,一个TM电机,无非就是铁芯,无氧铜线,转子磁钢,这点东西值个五六百?

我本来想定制一批TM的3506,大概100做,因为没有确定数量,一直搁浅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不错,售后很负责的告诉你,很给力,我有2个电机有问题自己拆坏了 给洛克打电话之后,厂家二话没 ...

方便的话给个售后的联系方式,我有3个电机有点震动,谢谢

网友:
哪家买的,PM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应为特风行和TM老板关系好,而且是免费的电机,所以,这并不能代表TM就好。

那TM还要谢谢他们用TM的电机了,帮他们做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它就是个暴利,一个TM电机,无非就是铁芯,无氧铜线,转子磁钢,这点东西值个五六百?

的确暴力。航模就是个烧钱的黑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应为特风行和TM老板关系好,而且是免费的电机,所以,这并不能代表TM就好。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唉。。。这下该怎么选呢?是不是用啥电机只要不用xxd,区别都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