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改离合器 从此不扫齿

楼主(2013-09-01):
本文是从台湾网上抄过来的 改进好处是省钱 有试飞过人说飞特技没问题

主要的原理是利用紫色的小型c扣卡在尾軸的缺口上當作磨擦片(也就是傳遞動力的來源),
最左邊的彈簧也是用打火機的彈簧,大約四圈左右。這樣作的好處是"可以調整壓力"
(但是我怕打滑也是按到死才把輪擋鎖上去啦....呵呵)

齒輪右側建議用剉刀磨掉一點厚度,目的是要配合那片小型c扣的厚度,而小c扣的開口處也
是要稍微磨短一點,旋轉時才不會和中軸的大齒輪干涉....

這樣的改裝不仔細看~ 會看不出來有改裝哦~~ 但是效果我覺得不錯,目前摔了七八次,幾乎都是倒飛
時摔的,完全沒有中軸齒銑洞發生。目前持續觀察中~~ ^^

對了~ 忘了補充,原本中軸上面防止右側法蘭培林滑出來的透明管一樣可以裝哦(如果有干涉可以切短一點點)!!

這樣改裝會比彈簧在內側(中間)的來的方便,也不用擔心右邊法蘭培林的固定問題~

中傘齒;綠色是軸承,紅色是固定件,彈簧裝在尾波箱外。用C扣從裡面夾緊,由外側調整鬆緊度
建議用有毛邊的那一面貼住齒輪,因為磨擦力比較大~ 比較咬的住齒輪

再不放心的話 也可以用原本稍微有點銑洞的齒輪來改,不要直接用鑽尾擴孔。因為有一點點銑洞的齒輪
其實對尾軸還是有不少咬合力,再加上彈簧對C扣產生的壓力和摩擦力,這二者加起來的力道是足夠鎖住
尾巴的~~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顶。

网友:
小时候玩的4驱车车就是这种设置。

网友:
我是网线控

楼主:
里面有2种接法 一种比较好 另一种不太行

网友:
我自己改装过,不过和楼主这种不完全相同;

采用2个原厂尾轴齿轮,最外侧齿轮内部D孔弄成O孔,内测在加一个完好齿轮,2个齿轮的基础面 利用摩擦盘机制产生传输动力;

3d确实没问题,但是这种有个很明显的软肋,就是增加负载!

弹簧产生推力是右侧支撑在法兰轴承后座,顶在法兰轴承之上,左侧定在完好D齿轮表面,这样确实能顶住;

但是改完之后,楼主自己转转传动杆,感觉感觉运动阻力就知道了,无刷电机非常烫;

本人飞了一下午,无刷电机一颗 已经启动困难到无法自己带动主桨转动,由手帮助转动主桨才能转动,动力差很多;

这种是不会扫齿,但是同样的,降低电机功率非常明显;

弹簧越紧,阻力越大,弹簧不紧,摩擦效果非常小,瞬间大螺距必须不锁尾

网友(2014-01-18):
是前者图片的办法吗??最后面那张图是不是不太好使啊,

网友(2015-01-20):
不太懂原理,谁能通俗易懂地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