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正式发布IOSD MARK II新固件版本2.02,提升高度显示精度是亮点

楼主(2013-09-01):
大疆创新正式发布IOSD MARK II新固件版本2.02、软件版本3.02与用户手册版本2.062013年08月30日
大疆创新正式发布iOSD MARK II新固件版本2.02、软件版本3.02以及用户手册2.06版本。
改变了什么?
固件
  • 支持A2飞控系统(即将上市);
  • 消除上电后高度显示异常;(我在NAZA V2上出现过几次高度不归0情况)
  • 使用NAZA-M飞控系统时,增加指南针异常图标闪烁提示;
  • 提高高度显示精度;(一直认为高度误差偏大,看来dji也发现并优化算法了)

个人iosd mard ii和iosd mini越做越好,还有一些具体意见请dji参考下:RX712345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389&extra=page%3D1
调参软件
  • 与iOSD mini共用调参软件V3.02;

用户手册
  • 增加指南针异常图标闪烁提示的说明;

注意事项
  • NAZA-M固件版本必须升级到V3.16,并且必须配合Naza-M V2调参软件V2.16进行NAZA-M固件升级。

网友:
DJI还须继续努力

网友A:
dji的各项数据查看感觉不是很直观,比如各个电机的输出量,叠加在一起的坐标,很难分辨。另外的某飞控,同一时刻各个电机的输出量用%表示的,而且有平均输出%量,很容易发现中心的偏移和电机的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各项数据查看感觉不是很直观,比如各个电机的输出量,叠加在一起的坐标,很难分辨。另外的某飞控,同一 ...

直观和便捷程度的确需要加强。

网友:
起床 升级去 DJI其实还是挺注重客户的经常在更新固件

网友:
升了升了……没法试!

网友:
顶起 准备入手

网友:
昨天升级了还没来得及试,不过DJI的做法很好,不断地提高可靠性。

网友B:
很神奇,显示精度是iOSD计算得出的而不是从飞控直接读取得到的实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神奇,显示精度是iOSD计算得出的而不是从飞控直接读取得到的实时数据?

我估计是某个算法判断错误所致。数据来源应该还是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神奇,显示精度是iOSD计算得出的而不是从飞控直接读取得到的实时数据?

估计气压计数据来源于飞控,实际换算成高度的算法在iosd,猜的

网友:
气压计本身精度又如何呢?如果考虑GPS定位直接显示海拔高度数据呢?再加上起飞点的海拔高度,再做对比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神奇,显示精度是iOSD计算得出的而不是从飞控直接读取得到的实时数据?

我知道某飞控是显示数据是要用公式算的

网友:
這個一定要幫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