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飞6二代改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9-01):
天飞6二代改手过程中遇到副翼和升降舵可以控制两个舵机,调整升降舵,副翼和升降舵舵机都在动;调整副翼,升降舵和副翼舵机也都在动,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A:
你开了固定翼的混控模式或是用的直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了固定翼的混控模式或是用的直机模式

那怎么改过来啊

网友A:
这个忘了,你可以看哈说明书,上边有,我记得以前耍坦克时就用了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忘了,你可以看哈说明书,上边有,我记得以前耍坦克时就用了混控的

谢谢,老魔

网友(2013-11-11):
试试恢复出厂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