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改锂电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9-01):
10C原装控电充15个小时才飞2个小时,原装电太不给力了。早就想换锂电了,但是有个问题,22003S锂电充满是12.6V,但是10C原装电充满才11.1V,如果用12.6的锂电会不会烧了控呀?

网友A:
不会  买个3s的1800的电池塞进去就好  修改报警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买个3s的1800的电池塞进去就好  修改报警电压就可以了

如何修改?能指点下么

网友:
进入系统菜单  里面有一个修改电压报警的   进去改一下就行

网友:
买个天地飞9通的降压模块就行了安全

网友B:
月经贴啊月经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月经贴啊月经贴

这也算月经贴?麻烦你帮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C:
其实用锂电,还是稍微有点坏处的,毕竟电压高些,负责变压的芯片发热量总会大些,虽然有些人一直在用锂电也从没有出过问题。比较合适的是换掉原装镍镉电池,改镍氢2000mA以上的控电,或者用3S铁锂,(如果尺寸合适这种最合适,充电快,容量高,3S电压也合适),再者就直接加降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锂电,还是稍微有点坏处的,毕竟电压高些,负责变压的芯片发热量总会大些,虽然有些人一直在用锂电也 ...

我那天直接拿朋友的3S锂电什么都没改就接上去了,还好控没出问题,真是人品好啊
还是用原装电飞飞好了,充15小时飞2小时,哎

网友B:
俺的10C用了好几年了,木问题呀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10C用了好几年了,木问题呀木问题

用了几年了啊,老鸟了,能教我下吗?我有很多地方都不懂
留给QQ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几年了啊,老鸟了,能教我下吗?我有很多地方都不懂
留给QQ给我吧

我也用10c加锂电。没事的!淘宝买10c锂电尺寸就可以。担心就加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10c加锂电。没事的!淘宝买10c锂电尺寸就可以。担心就加降压。

早上好啊,呵呵

网友D:

我日起这么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日起这么早

哈哈,是啊,刚刚加你QQ怎么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刚刚加你QQ怎么没反应?

我睡觉去了

网友:
学习一下下哈新手多指点!!!!!

网友E:
我现在是用3节锂电 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准备下一步买一块3S铁锂( taobao上面有一款),还有个问题发射电用锂聚合物电池也存在过充过放的问题,还要注意保存电压不能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是用3节锂电 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准备下一步买一块3S铁锂( taobao上面有一款),还有个问题发射电用锂 ...

看来很多人都加了二极管降压啊,你是怎么用二极管降压的?

网友E:
我是正极线断开,焊上二极管两端,再用热缩管收上。选二极管的时候先测一下,有一种是降0.7V的,还有一种是降0.1的,别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正极线断开,焊上二极管两端,再用热缩管收上。选二极管的时候先测一下,有一种是降0.7V的,还有一种是 ...

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
用块电池接上二极管看电压降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