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网友建议,调整后的铣床,献丑了

楼主(2013-09-01):
潜水多年,一直没有作品,今设计一台小铣,600*500*700,Y轴和Z轴电机内置,准备啃钢,请大侠们看看哪里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也能看,打算铸铁?

网友A:
鸡头打算伸出来500mm?立柱受不受得了啊。

网友B:
x轴觉得还要加固,,要不就成跷跷板了,多的能有1mm误差

楼主:
底座铸铁,全直线导轨,马上就要实施

网友C:
你是要铣钢,还是雕钢?前者对机器要求可高了去了。

网友:
大工程啊,单立柱这么大行程,出来的机器重量不一般。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Y轴要设计那么长行程,单立柱机器Y那么长是需要勇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Y轴要设计那么长行程,单立柱机器Y那么长是需要勇气的。。。

Y轴导轨长300,行程200,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轴觉得还要加固,,要不就成跷跷板了,多的能有1mm误差

怎么加固,说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铣钢,还是雕钢?前者对机器要求可高了去了。

主要是用来雕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算正在画中的小铣,谈不上设计

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设计上再深化一下就实施,过段时间上图。

网友:
行程有些过大吧,还不如龙门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Y轴导轨长300,行程200,是否合理?

不合理,300长的导轨 150行程合理。你要200行程,导轨建议400

网友:
单立柱的机器,底座与立柱的刚性是重中之重,切记!做好了这点,单立柱优势才会发挥出来,要不然真不如随便搞个龙门雕刻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固,说来看看?

就是单独增加个x轴的支撑台,把导轨和丝杠安装在支撑台上,台上放工作台,,我之前做的和你这个想法一样,用的sbr16导轨,安装好后发现x轴运行到左右极限时会有10多道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单独增加个x轴的支撑台,把导轨和丝杠安装在支撑台上,台上放工作台,,我之前做的和你这个想法一样, ...

嗯,重新再设计中,等图画好了再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合理,300长的导轨 150行程合理。你要200行程,导轨建议400

谢谢,我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大家再帮忙看看此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
还需哪些地方优化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C:
底座再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再宽一点

底座宽不了了,就着老铸铁底座改的

网友:
感觉Y轴太窄了哦

楼主:
底座宽度18CM,深度47,高度6,这个底座是现成的,实在不行在两边加耳朵支撑.

楼主(2013-11-12):
引用 网友A:
鸡头打算伸出来500mm?立柱受不受得了啊。

立柱我是收的线切割拆下来的立柱改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立柱我是收的线切割拆下来的立柱改的应该可以的。

开始干了吗?我也准备要开始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干了吗?我也准备要开始干了

东西收了差不多了,就是要把图纸优化好了再开始。边想边干,改动大,吃大亏。

网友:
你好,我的QQ514656270      一起研究。我也筹划着做一台数控钻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