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模型的重心怎么确定?

楼主(2013-09-01):
固定翼飞机模型的重心怎么确定?

网友A:
好像是从尾巴往机头哪里测量三分之二的位置吧

网友B:
百度,悬挂法测重心。

网友:
就是飞机的中间,你那尺量下

网友C:
大约在主翼前1/3位置。
(1) 面向飞机前方,左右手用食指托起全备飞机主翼前约1/3位置。
(2) 前后移动电池调整重心,以飞机前后平衡而机头略重为好。
(3) 升空后再据飞行姿态用控作微调。
陈伯

网友D:
用讲的都不够专业,用计算的才是正道
http://www.geistware.com/rcmodeling/cg_super_calc.htm

网友E:
七楼正解。
补充两点:
1、重心靠前,飞机的稳定性更好,遥控模型练习机重心可在主翼前沿1/4也没问题。3D机为加强操纵性,重心较靠后,重心在主翼前沿1/3-1/2之间。
2、自由飞类滑翔机为了提高总的升力,重心很靠后,在主翼前沿2/3左右,这样可让平尾也产生升力。

网友F:
七楼和九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固定翼按这方法确定重心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从尾巴往机头哪里测量三分之二的位置吧
“上将”提的问题让你“新兵”给解答了,厉害

网友H:
粗确定可将副翼近机身分成三等份,取其翼尖前三分一,精确另议。

网友I:
应该是头轻屁股重

网友J:
拿中心点。左右前后。对称拿起来。不倾斜就为中心点。

网友K:
以机翼与机身的接触长度为基准 大概从机头向后25%-30% 大概是这样 具体看什么飞机

网友:
我感觉重心应该在机翼下微调

网友L:
你是已知机身不知重心,还是想调整一个机子的重心?

如果是已知机身,用“吊机”法,就可以找到重心,

机子的中轴线是已知的,

你提起机翅,让机身自然下垂,垂线与中轴的交点就是重心。

如要调整重心,引用一楼的“粗确定可将副翼近机身分成三等份,取其翼尖前三分一,精确另议。”

网友M(2014-01-11):
同志们的发言很好!我都同意!
下面我再补充两点:一是......二是......三是......四是......五是......六是......
这是第二点吧?好,时间不短了,我再讲最后一点......
四是......五是要...... 哦 对了,我还要强调一点......

网友N:
同志们的发言很好!我都同意!

网友O(2014-04-24):
7楼是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