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到货,做3次循环激活

楼主(2013-09-01):
为了电池的使用效果和寿命,新电池最好到手收先不要飞,做三次1C的循环充放激活,这样会让电池进入最佳状态,如果一来就充满飞行大电流放电的话,后果你懂的。去年的富力6S 3300和2600mAh 35C使用已超过1年半,内阻全部到了10,要退役了,专做并联作为外场充电电源使用。这两组6S 3600 MAH 30C电池是90涵道台风、1.7M翼展P51和LOGO 400SE电直的新粮食,再配合之前买的两组6S 4000和外场PL8使用,够飞的了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充电板是PL自身带的吗?还是

不知道 720i跟PL8哪个好些?

网友B:
锂电需要激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需要激活吗?

如果你想Lipo的寿命更长,使用状况更好,3次1C循环是很有必要的,否则PL8这样的充电器怎么会默认就内置了一个循环模式给用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充电板是PL自身带的吗?还是

不知道 720i跟PL8哪个好些?

没用过720,A6后就用PL8块一年了,一直用的很好,没必要换了,最大功率1344W,40A充电,可充1-8S,完全满足我的需求了,外场充的话,4组3600 6S并充十分钟就能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Lipo的寿命更长,使用状况更好,3次1C循环是很有必要的,否则PL8这样的充电器怎么会默认就内置了 ...

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需要激活吗?

锂电池不需要激活,但是航模上电流太大,先小电流循环几次,通俗一点理解就是让化学物质都活到活到准备冲刺跑。

网友:
不过电池放久后,飞几次后确实感觉要好点

网友C:
大哥你好小弟有個問題請教大哥pl8大哥知不知道怎麼更新版本??大哥方便留個電話小弟好聯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好小弟有個問題請教大哥pl8大哥知不知道怎麼更新版本??大哥方便留個電話小弟好聯繫

要更新版本你必须要有接电脑那条线,接上电脑打开PL8的软件后就有固件更新了

网友D:
TURNIGE的电池如何?我买了2个纳米的TURNIGE4S2200电池,明显比富力4S200薄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TURNIGE的电池如何?我买了2个纳米的TURNIGE4S2200电池,明显比富力4S200薄了许多。。。。

目前使用觉得真的比富力好,价格只是富力的60%。用PL8看内阻很小,使用20个循环后4S和6S的都在2.5毫欧以内,容量也组

网友:
Turnigy 的电池一致性不错,但你别指望长寿命, lipo电池市场,我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网友E:
误人子弟!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锂电池需要激活’的依据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激活’方法是从哪里来的?
锂电池在生产过程中是必须要激活的,而激活是必须要用专用设备、特殊的激活工艺过程。
电池出厂的时候肯定是已经激活了,要不然你根本无法使用。
作为最终用户,你没有专用激活设备,你是不可能做激活这个事情。
作为最终用户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激活的。
当然,长时间放置不用的锂电池会有一个钝化现象,所以开始使用的时候它的性能还达不到最佳状态,如果你是必须要最佳状态才能飞行的话(参加重要比赛),那么就应该先用它几次。让它逐步恢复到最佳状态。
这个不叫做‘激活’。
没有这个过程也不会损伤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误人子弟!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锂电池需要激活’的依据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激活’方法是从哪里来 ...

我相信大将

网友:
这电池好吗

网友:
看到大將之前的文章叫擔心,看到大將的文章叫放心。大將是電池工廠的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人子弟!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锂电池需要激活’的依据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激活’方法是从哪里来 ...

你应该说说PL8这个厂为什么在充电器里要默认设置一个循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人子弟!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锂电池需要激活’的依据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激活’方法是从哪里来 ...

请你再仔细看看,我何曾说过会损伤电池?

网友:
玩得好专业呀,随便操电池的飘过

网友:
你觉得他没必要这么做,可以说多此一举吧

那么大字说人家误人子弟,一点余地都不留哦

关于锂聚合物电池的特性,也没有官方的教科书

我虽不知道究竟谁最正确,但还是喜欢事先用小电流充放一下

此行为纯属个人嗜好,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
只用3s2200的人,随便怎么充,反正很便宜

网友:
这么说t牌还不如植物牌电池,我也用pl8,植物的电池几十个循环内阻也就1点几而已,高c数的是0点几

网友G:
不愧为大酱,口气也很大!

网友:
大将自然要霸气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愧为大酱,口气也很大!

煎饼沾大桨味道不错

网友H:
我也用这个电池。。。都100多点循环了内阻还在2-3之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用这个电池。。。都100多点循环了内阻还在2-3之间啊

那就很不错了,我的富力电池6S电池,80个循环内阻已经10了,用了1年半,可能是去年还不懂得好好爱惜保养电池吧,自从懂的新电池要先用1C循环充放后,富力的4S也好多了,50个循环内阻在3左右。因为4S的电池容量小,内阻比大容量的电池是会高一点的。

网友:
早年买的几组双天电池,用了3、4年了,有好几次还过放了,现在内阻居然不到4。所以好电池怎样操都不怕。但是现在的双天品质就大不如前,同型号买来内阻就超过了5.

网友:
循环几次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非常好!!!!!!!!!11

网友I:
锂电激活放电到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锂电激活放电到多少合适?

无负载的情况最好放完电不要低于3.7V,有负载的情况下,也就是飞行中最好不要低于3.5,富力电池厂的哥们儿告诉我是负载情况下在3.3以上都可以,但是我比较保守,一般不会低于3.5的

网友(2013-12-20):
請問你的turnigy電池是在"环宇科技電池"買的嗎?
他們事先标明了:"外观有瑕疵,不是原包裝"請問瑕疵大嗎?用起來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相信大将

我也信大将

网友:
.0.0 垃圾电池表示从来不管

网友J:
请教楼主,没有那么高级的充电器,怎么测内阻?用万用表可以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没有那么高级的充电器,怎么测内阻?用万用表可以测吗?

貌似万用表测不出内阻吧。现在除了PL8好像有不少牌子的充电器都可以显示内阻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貌似万用表测不出内阻吧。现在除了PL8好像有不少牌子的充电器都可以显示内阻了

能推荐几个充电器吗?一直用A6充电,飞涵道感觉电池需要好好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推荐几个充电器吗?一直用A6充电,飞涵道感觉电池需要好好维护了。

我只用过A6和PL8两种。要我推荐还是PL的吧,如果以后不会用6S以上的电池,那就买PL6好了。一个好的充电器,真的可以让你的电池寿命更长的。去年不懂得保养电池,富力的6S电池用了50个起落就不行了。后来换了PL8自己也对电池的知识了解的更多了,使用的时候好好保养,后期买的一批富力电池目前使用了10个月飞行了60起落以上,性能和内阻都是巨给力,和新买的其它牌子电池对比几乎无差异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只用过A6和PL8两种。要我推荐还是PL的吧,如果以后不会用6S以上的电池,那就买PL6好了。一个好的充电器 ...

谢谢推荐,A6也是可以独立充电的,PL6能多什么不同?除了测内阻?A6冲的也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推荐,A6也是可以独立充电的,PL6能多什么不同?除了测内阻?A6冲的也很准的。

不知道SANY兄有没有留意,A6充出来的电池都很饱。其实这是对电池不好的。PL6和PL8可以自己调整充满的电压,默认的4.2V充好后一般都是在4.197左右,这样更有利于电池的寿命。测内阻无非是一个附带的功能,个人认为较好的充电器的优势在于平衡时的算法

网友:
学习了,电池的维护确实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SANY兄有没有留意,A6充出来的电池都很饱。其实这是对电池不好的。PL6和PL8可以自己调整充满的电压 ...

如果充满伤电池的话,可以设定充到4.19V。我发现我的旧电池,充满后隔几小时就不是4.2V了,都有压降。4.17;4.16V。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相信大将

我说的循环即使无效,也最多浪费你几个小时时间。某酱说的你就要自己验证了,选择相信可能电池没问题,一单有问题的话损失的可能就是新电池买回来就一直不给力咯

网友L(2014-02-09):
新买的电池充满存放不用,会不会有问题啊?还有一块新电充满玩一会就再充,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啊?

网友:
我相信大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买的电池充满存放不用,会不会有问题啊?还有一块新电充满玩一会就再充,会不会有什么伤害啊?

新电池是不能充满了存放滴.

网友:
电池都是炸坏的,能用到老化而不炸坏说明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人子弟!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锂电池需要激活’的依据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激活’方法是从哪里来 ...

还真别说以前两块同样的电池,赶着玩,一块有做这个所谓“激活”动作,一个没做

就拿去大电流放电,结果没做的第三次0.5C充电的时候居然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SANY兄有没有留意,A6充出来的电池都很饱。其实这是对电池不好的。PL6和PL8可以自己调整充满的电压 ...

哇,感觉没有必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吧?如果说A6充得饱不好,那如果充到4.19就饱那岂不是更好?

网友(2014-07-21):
好深奥啊,用B6+并充板,现有两块花牌怀孕。。电池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人子弟!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锂电池需要激活’的依据是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激活’方法是从哪里来 ...

你也太较真字眼了,大家都模友,也不是专业电池厂家唉,用激活2个字也凑合了,无非就是小电流充放2、3次让电池正常化了,明白那个意思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严重。。。反正新电池和存放很久电池开始最好小电流充放2、3次。。。。
还有楼主,电池好不好上你的充放电2边的曲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入了pl8,不知怎么与电脑连接

网友:
我实验下来感觉做了激活,还是意义很大,明显发现电池寿命长了。
这个具体的原理可能也说不清楚。。。。

网友:
沒刻意選邊站,不能因為這樣,躺著也中槍。

网友M:
我觉得,在“激活”上面打个引号,就不会吵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