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给看看我的450,为什么这么不稳?刷的MWC!

楼主(2013-09-01):
配置:
电机:朗宇 X2216 KV880
飞控:MWC Mega 2560 刷的 MWC
机架:F450
电调:30A无刷电调好盈性能中特威线性
浆:乾丰 APC 1045

刷海盗 不太稳,默认参,太抖,改行 MWC,,

不装浆的情况下,电调输出什么的,都挺稳, 可是装了浆 , 给油到一半,他就停转,之后在继续乱转,

下面是视频,给看看哪里的问题,

默认参

这是没装浆的 电调输出,

下面的视频是装的浆,高手给看看吧,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
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不会吧, 我刷海盗 给油 他没有停转,, 你看视频,我的给油,一会这个转的快 一会那个转的快, 一会就停转。。。郁闷之极!!

网友A:
我的四合一电调刷了BLHeli,四旋翼虽然可以飞了,但是还是不够稳,油门一跳一跳的,没有线形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合一电调刷了BLHeli,四旋翼虽然可以飞了,但是还是不够稳,油门一跳一跳的,没有线形可言

那我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不知道,我也是mwc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也是mwc新手

郁闷

网友C:
我的也是MWC Mega 2560 ,基本调的很稳,暴力飞很爽。对上面的问题,个人总体感觉有两点(仅供参考):1,主要问题出在电调上。(我的有时也会跳,跳的时候感觉每个电调的发热度都不一样;不跳的时候,电调的温度基本正常。开始装机时给油也是会抖动,后来重新校准了好多次就正常了)2,再看一下电池。换个不同牌子的电池试试,或者电池电压在3.8-3.7之间的试试。我发现电压4.0以上的也不太稳定。对了还有水平校准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MWC Mega 2560 ,基本调的很稳,暴力飞很爽。对上面的问题,个人总体感觉有两点(仅供参考):1,主 ...

电调不装浆吧, 数值都挺稳的!!!

哎,

电调的事吗,我要换什么电调1!

网友D:
我也是类似情况。输出不稳应该是正常情况。你可以试试飞起来是不是比较稳。
你看看以下两个地方是不是存在问题。
①是否调MAG和ACC
②桨是否正确,电机转向是否正确,电机接线顺序是否正确
③电调和飞控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接触不良容易产生偶尔一个电机莫名其妙的不转。

网友C:
桨和电机之类的事情不会搞错吧,这要是有问题,好好看看说明书。加速度和陀螺仪校准一定要做好。

网友E:
看起来好像震动过大,装一支桨在机上然后把机压在地上开油门看看数值还会跳吗?找出震动根源。

网友:
新手就不该用mwc.太折腾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类似情况。输出不稳应该是正常情况。你可以试试飞起来是不是比较稳。
你看看以下两个地方是不是存在 ...

电机和顺序正确

就是 不装浆的情况下 怎么给油 都没事, 转速也能达到

装了浆就不行了,,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和电机之类的事情不会搞错吧,这要是有问题,好好看看说明书。加速度和陀螺仪校准一定要做好。

加速度 和 陀螺仪 要怎么校准

我只校准了 ACC 和 MA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好像震动过大,装一支桨在机上然后把机压在地上开油门看看数值还会跳吗?找出震动根源。

数值跳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一个一个试试,先用平衡的 给浆做平衡!

网友D:
和我遇到的问题类似,看看电调线和飞控是不是接触不良。
现象是不是有时一个电机不转,有时另一个电机不转,不挂桨转得都挺好。
另外看看不加电时电机能不能很顺利的被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遇到的问题类似,看看电调线和飞控是不是接触不良。
现象是不是有时一个电机不转,有时另一个电机不转 ...

不挂浆都正常 这是什么呢

网友F:
你把飞控复位,然后校准加速度和磁力计。油门最底航向最左。俯仰最下就是矫正陀螺仪。
然后把电调的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一下。
还不行就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挂浆都正常 这是什么呢

你一步一步排除。不挂浆,然后用手去晃动它,看看不会出现和挂浆一样的现象,说明飞控设置,或者飞控本身有故障。
挂桨才会出现问题,很有可能电力供应有问题,检查电池,电调。连接线等。

网友G:
做一下浆平衡吧,先冲这个大震动源入手,还可以开启MWC里的低通滤波试试

网友:
有时不能只看这个~~~轻轻飞1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飞控复位,然后校准加速度和磁力计。油门最底航向最左。俯仰最下就是矫正陀螺仪。
然后把电调的油门行 ...

我没校你是这个,, 我平放飞机,,这几个都是 正的

我抬起来飞机 他这3个 就这样了, 和我弄的姿势一下

你看看我少校准了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一步一步排除。不挂浆,然后用手去晃动它,看看不会出现和挂浆一样的现象,说明飞控设置,或者飞控本身 ...

不挂浆一切正常,倾斜飞机,他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像右倾斜,,右边的电机就转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一下浆平衡吧,先冲这个大震动源入手,还可以开启MWC里的低通滤波试试

刚才出去飞,起来就炸鸡, 一边倾斜 就掉下来, 损失2个浆!!

现在要重新买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一下浆平衡吧,先冲这个大震动源入手,还可以开启MWC里的低通滤波试试

有振动,但是为什么我给油到1半,他马上要起飞了,, 他就停转一下,

或者飞起来了,他也停战 一下,之后在转, 就导致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振动,但是为什么我给油到1半,他马上要起飞了,, 他就停转一下,

或者飞起来了,他也停战 一下, ...

把飞机拿在手上(抓住中心板的下面)推油门,感觉一下飞机的震动和偏转力量,不稳别急着起飞,炸浆小事,炸到人就麻烦了

网友H:
呵呵,看看电机的顺序,看看传感器的方向,再看看震动情况,低通滤波设低一点,呵呵,我的mega2560开发板做的,飞的很稳

网友I:
貌似电调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看看电机的顺序,看看传感器的方向,再看看震动情况,低通滤波设低一点,呵呵,我的mega2560开发板做 ...

低通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电调刹车了

怎么关掉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通怎么设置

代码里设,去掉注释就行了,找到你对应的传感器

楼主:
继续求助啊,还是没飞起来啊!!

网友D:
今天我去飞了一下,遇到同样问题。
LZ使用的是什么电机。我使用的是新西达2212
我估计我这边是电机问题。挂桨后就带不动,不挂桨可以正常转。
后来我看了一下别人的电机。轻轻就能推动,而我的有很大阻力。
我准备这样调试。
①因为有两个前面的电机经常出故障,所以换一下别的电机试试。
②给电机加机油看能不能正常轻松推动。如果可以的话就差不多能飞起来了。

网友:
自己做的飞控?可能有干扰吧

网友J:
万恶的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万恶的有钱人

关山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去飞了一下,遇到同样问题。
LZ使用的是什么电机。我使用的是新西达2212
我估计我这边是电机问题。 ...

浆坏了,等浆来了,我在试试,哎

网友:
掏钱买大僵吧  动力神码的出给我算了

网友:
做这个的乐趣就是解决问题,不断提升。
LZ不要总打错别字好吗,桨不是浆。
做事不细心玩不了这个,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出事的。
下一步准备增加航模保护。否则桨和电机的损失会随着试飞的次数不断增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等高手解答~~~

高手的脖子歪了。

网友:
当前认为是因为没有螺旋桨保护。
开始试飞时摔一次就容易造成电机的损坏。
所以最好是给桨加上保护。周末去做几个保护然后再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