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雷虎X50E电动版本配置表,小弟新买空机一架

楼主(2013-09-01):
跪求详细配置表

网友A:
控 6通道以上且支持直升机模式
陀螺仪 3轴的 雷虎GT5;Vbar;SK540;MB等
电机 scorpion 4025;4035
电调 好盈120HV;castle 120 HV;scorpion……
舵机 DS1015……
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 6通道以上且支持直升机模式
陀螺仪 3轴的 雷虎GT5;Vbar;SK540;MB等
电机 scorpion 4025;4035

谢啦

网友:
X50E
三轴:Vbar Silverline
斜盘舵机:BLS253
尾舵机:BLS251
马达:HK4025-???
电调:Jive 80HV
BEC:WR 14S super bec

楼主:
谢谢   最近就考虑买零件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