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机头修复手术成功,另外还改装了K-F翼型

楼主(2013-09-01):
话说上次爽飞了几个起降,本来皆大欢喜的,但是手痒还想再飞一个特技,于是就光荣的炸机了,机头碎了一地……

昨天找了点时间终于把机头一点一点修复了,外形看上去还将就吧,就是工艺糙了点

修复前:

修复后:

改装的K-F翼型,做成了可拆卸的,因为毕竟不知道这种翼型应用到F22上效果到底如何。

据说这种K-F翼型高速性能会降低,但是可以改进滑翔、稳定等等多种性能,忍不住想要试一下。修好后还没飞过,等飞了之后再给大家做详细的报告吧。

网友:
插地球了

网友A:
和我的比呢?                                          3段前缘及后襟翼,咱能把FT F-22折腾到这程度也算骨灰了... 实际飞行打开襟翼开关后明显阻力加大  降落距离缩短 要给升降混控15%左右的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比呢?                                          3段前缘及后襟翼,咱能把FT F-22折腾到这程度也算 ...

长见识了    这样也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比呢?                                          3段前缘及后襟翼,咱能把FT F-22折腾到这程度也算 ...

你这个够NB,学习了,降落的时候一定很好操控了

网友B:
不得不说,机头有点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机头有点雷人

对比着原来的机头切割出来的,手艺不精,见笑了

网友C:
楼主,机头里面加根碳杆就不会这样惨了,贯穿机头至电机座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机头里面加根碳杆就不会这样惨了,贯穿机头至电机座前面

是的,加碳杆的话强度会好很多,可惜的是本人是个新手,虽然手头有一根碳杆,但是这架F22在制作安装的时候没预留碳杆的位置,现在改装的话又不知如何下手比较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比呢?                                          3段前缘及后襟翼,咱能把FT F-22折腾到这程度也算 ...

開襟翼時要補開升舵還是降舵? 背面舵機配置可分享一下嗎?

网友D(2017-03-04):
引用 楼主:
是的,加碳杆的话强度会好很多,可惜的是本人是个新手,虽然手头有一根碳杆,但是这架F22在制作安装的时 ...

我的27也是加碳杆到机头,而且是双碳杆,那强度,加速头着地,直接插进土里,拔出来一点事没有。但是后来我不飞了,因为这强度太可怕。要是撞人了就严重了。所以强度不能盲目加大。经验之谈。不过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kfm2阶梯翼,用在类似于小胖子的载机上,就是翼型一直做不好,用的魔术板,前缘用的胶带一晚上就绷开了。交流一下你们的制作方法?

网友:
我的s27和你的差不多左转弯失速脑袋怼地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27也是加碳杆到机头,而且是双碳杆,那强度,加速头着地,直接插进土里,拔出来一点事没有。但是后来 ...

魔术板粘不住胶带。kf翼型用kt板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魔术板粘不住胶带。kf翼型用kt板比较合适

怕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摔

不会的,kt机一样耐摔,买质量好的kt板,飞起来刚性好,跟手,反而不容易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