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航域机F18刚按好

楼主(2013-09-01):
配置铂金100.RC70 12叶4S动平衡好的,花牌14.8  2600,银燕金属12克3个,辉盛9克2个做升降一个改了反向,接收天地飞四通,地面试了下,没胆子飞也没场地。。。推力用吊机方式顶在巴掌上,勉强能吊一点估计估
做了70涵道多叶讨论群140556243大家加啊

网友A:
这架JJ很好飞,放心的飞吧。

请问兄弟用的是什么电机跑4S电池?

楼主:
台风的吧,2950KV价格400.500吧

楼主:
感觉这机就是花哨,导弹太多懒的按~电机我想买高KV的,再买个求推荐

网友:
这个飞机有点重.我用64MM的水星.4S有1.6推力飞起来还是慢

楼主:
我怎么感觉很轻~~~~~~~

网友:
刚入手的航域f18,现在装的是原厂的固定起落架,发现前起落架安装好后会活动,请问如何固定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架JJ很好飞,放心的飞吧。

请问兄弟用的是什么电机跑4S电池?

你好,我的航域f18前起落架貌似会活动,不能很好固定,用的是原厂的固定起落架,请问问题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航域f18前起落架貌似会活动,不能很好固定,用的是原厂的固定起落架,请问问题大吗

我的也是,有一定的活动间隙,现在的米格15收放前后都有比较大的间隙
原厂固定就不知道了没用过这个活动间隙是左右方向间隙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有一定的活动间隙,现在的米格15收放前后都有比较大的间隙
原厂固定就不知道了没用过这个活动 ...

貌似起落架的活动间隙都略微有一点,请问这个会影响地面滑跑吗??会跑步直吗?

网友:
飞行的时候根据情况再调

网友(2013-11-11):
我的这个飞机用4S  2600电池 起飞重量 1200多点   用的垃圾涵道  推力 1300左右 刚好能吊机  勉强飞吧  现在打算换 金属涵道 用6S飞了 到时推力可以达到1:1,4  肯定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