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过来,mmc10 和天9接收,这线怎么接啊

楼主(2013-09-01):
在线等,最好帮画个图吧。谢谢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mmc不用天九那么好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c不用天九那么好的控

先用mmc,以后根据情况再升级喽。

网友:
飞控1-5,接接收机1-5咯。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说明书上有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