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x2 的系统菜单里没有modulation这个项目 切换不了发射类型 求解

楼主(2013-09-01):
说明书上说要在系统菜单里进入modulation 这个选项切换发射类型
我用滚轮加开机键开机 在菜单里找不到
求解 为什么

网友A:
因为DSX9不支持FM制式发射,只能用2.4G,所以没有调制类型选项

顺便说一下,想要DSX9输出PPM,可以在控的教练口引出信号

网友:
正解 要可换高频头的 9x2才可以。dsx9 9x2 说明书通用

网友:
只有2.4GPPM--没有P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SX9不支持FM制式发射,只能用2.4G,所以没有调制类型选项

顺便说一下,想要DSX9输出PPM,可以在控的 ...

网友(2013-11-03):
可以在工程模式里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