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铣处女作。。。大家pp

楼主(2013-09-01):
刀具全被玩坏了,只找到一把很垃圾的高速钢铣刀,刃一点都不快。凑合试下。。这个是6061铝合金,吃刀0.5mm,F400。铣到中间有震动声是因为那里有个孔,看来机器刚性还有提升空间。。另外有个奇怪的问题想问大家,我的XZ轴步进都是发热的,Y步进一点温度也没有,这是怎么了?但是使用正常啊。洗出来的零件用卡尺量已经很累了,基本看不到明显误差

网友A:
个人观点啊....这JJ怎么看怎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啊....这JJ怎么看怎么别扭......

因为它是个小怪兽,蛤蛤蛤

网友:
有动力转无动力,不过转换不是用皮带的吗?

网友:
不明白你的主轴怎么能这么装,更不明白你的台钳为什么这躺着,重口味的怪癖。。。。。。

网友B:
这个电机好小好有力啊!

网友:
都是叶公家的东西啊

网友:
买个T槽台面装上才好喷切削油。转速调到4500转铣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好小好有力啊!

电机不大,直径65,力量还可以,我洗铝只开1/3动力,全开我嫌声音太大,转速太高。呵呵

网友:
丝杆缺个防尘罩

楼主:
又铣了个小水滴玩下,蛤蛤,用的6mm球头刀。吃刀0.25,f300.最后用f150反向光了一圈

网友:
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Z在断电后会不会下滑?用的步进还是伺服?配重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Z在断电后会不会下滑?用的步进还是伺服?配重怎么做?

步进呀,没用配重,不会下滑。第一是我Z轴滑轨用了交叉滚子,有自锁力的。第二是Z轴运动部分很轻,主轴座什么的都用铝的。

楼主:
球头刀好玩

网友C:
楼主说的滑轨是直线导轨还是交叉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滑轨是直线导轨还是交叉导轨?

交叉滚子

网友D:
这要上切削液冷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上切削液冷却了吧。

不用的吧,不热,零件略微有点温而已。我给的很低转速

网友C(2014-05-09):
菜鸟愚笨,能不能详细讲讲,您说的Z轴滑轨-交叉滚子?小弟还不太明白您的Z轴机械结构

网友C:
从图上看,小弟理解,步进电机+中间滚珠丝杠+两端直线导轨,肯定理解的不对,请您斧正

网友E:
这床怎么看都觉得不稳。

网友F:
不错不错 主轴 怎么 结构 是这样子

网友G(2019-02-27):
楼主的数控铣铣头很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