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气球,抽气筒,压缩气体,那种方法做潜艇最好

楼主(2013-09-01):
  做一个小潜艇,水泵,气球,抽气筒,压缩气体,那种方法最好?

网友:
水泵简单点,效果也比较好

网友A:
水柜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柜不好做啊

这种方法好象很容易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做的,用减速电机+螺母上套齿轮+螺丝杠+空玻璃胶瓶子(后面有塞子的那种)

这个外壳好像不是用瓶子,用金属的管子,可能是铝合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