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 680是配恒力4822 690效率高?还是4822 390

楼主(2013-09-01):
请问大家

飞越 680是配恒力4822 690效率高?还是4822 390效率高!!!!!

大家能说说自己的配置和滞空时间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电池。690用3-4S,390用6S,还有你准备上多大的浆
我用4822KV570,4S5200电池,1238浆,六旋翼700mm机架,2600克,留空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电池。690用3-4S,390用6S,还有你准备上多大的浆
我用4822KV570,4S5200电池,1238浆,六 ...

谢谢,1238桨

网友B:
想请问如果飞越650四旋翼配多大电机和桨可以达到长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如果飞越650四旋翼配多大电机和桨可以达到长续航?

载重多少啊?常用的4108s,4425,4822几种电机,理论上桨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C:
4822-390
6s-5200 15分钟
6s-5200x2 25分钟
都加了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22-390
6s-5200 15分钟

哦!1238桨?自重多少?电压落地时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1238桨?自重多少?电压落地时多少?

原装apc1238,多重没称,带狗云台,3.6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apc1238,多重没称,带狗云台,3.6报警

哦!了解了!!!您的电池是啥牌子?

网友:
花,5100还是5200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