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的尾波箱于120D02S的能互换么?

楼主(2013-09-01):
130x的尾波箱于120D02S的能互换么?

网友A:
部分可以互換, 但是需要修改 !
整組完整的換上是沒問題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可以互換, 但是需要修改 !
整組完整的換上是沒問題的 !

请问哪些部位可以互换,如何修改?比如螺距调节起(尾翼转向组件)能替换么?

网友A:
轉載文章還要告知... 麻煩...!
自行找找" RCTW "吧~
Sorr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載文章還要告知... 麻煩...!
自行找找" RCTW "吧~
Sorry !

好的,多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