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D3 图传

楼主(2013-09-01):
请教5D3 的
图传
,是使用USB 输出Av 还是用HDMI输出。

网友A:
5D3真的 试过 好像可以输出模拟信号, 5D2我是直接AV输出的

楼主:
需不需要转换板

网友B:
5d3我用usb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不需要转换板
不需要 5D3自带一根AV OUT线 把黄色的分离出来 红的白的直接剪短,黄的中间信号线,外围地线。接上发射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