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的电机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取代?

楼主(2013-09-01):
我看论坛里面也有好几个人在改这款祖国版飞行器。 我也在折腾。一开始电池是硬伤,飞上去最多5分钟就歇了 于是换了2串18650 2600MA。现在飞行时间是增加了,但是负重也增加了,再想弄点什么上去 电机就带不动。于是想换无刷,论坛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A:
首先......您老的18650 2600mah就不是动力电池,您老不怕爆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一

问个问题啊   您老知道不知道 换了电机后 要不要调飞控的电力输出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您老的18650 2600mah就不是动力电池,您老不怕爆炸啊?

户外测试过了  18650 2600MAH 用的还不错。 4.2V-3.9V这一段飞行很稳定,不过时间不长,7 8分钟以后进入3.9-3.7V这一段,就开始尿无力 尿不尽了。可以接受,备用电池带足,压力不大,我反而担心电池没用完 ,电机烧掉了。X30这款 2串18650 加摄像头 摄像头电池上去 飞行稍显笨拙,抗风性还是不错的。

现在就是想换电机 有木有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户外测试过了  18650 2600MAH 用的还不错。 4.2V-3.9V这一段飞行很稳定,不过时间不长,7 8分钟以后进入3 ...

1、我换的强磁130电机,载重能力是提高了能带着数码卡片上天。现在我感觉用强磁180(就是易思凯lama v4的电机)也可以,(那就能带摄像机上天了)不过主轴粗了是2mm的了所以要换电机的主齿轮
2、X30 的齿轮是模数3的齿轮,所以你要先去淘宝找模数3的孔径2mm的齿轮。 我找到的是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663271811
3、装电机,其实也简单,找个啥玩意垫垫,直接困螺旋桨轴套上就得了,只要齿轮能咬合就行。
4、说实话,X30的原装电机的确很差,特别是电机的后屁股,特容易卡死。
5、祝你改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换的强磁130电机,载重能力是提高了能带着数码卡片上天。现在我感觉用强磁180(就是易思凯lama v4的 ...

摄像头方面 我是在淘宝买了一台碎屏的安卓手机 其他一切使用正常  拆掉外壳 屏幕 只留主板 800W摄像头 换小体积的手机电池。这样可以装应用 GPS WIFI  远程视频 遥控拍摄啥都有了  飞行时候可以录音 还能放歌 拉警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换的强磁130电机,载重能力是提高了能带着数码卡片上天。现在我感觉用强磁180(就是易思凯lama v4的 ...

配件你看这个怎么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VtRWOA&id=26273716368
齿轮啥的 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件你看这个怎么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VtRWOA&id=26273716368
齿轮啥 ...

好tm贵啊 一个电机20啊  一个180电机才 4块钱的说。。。。。。。

PS   你用安卓手机 装GPS  和远程视频?装哪里   你地面的另一台手机里?然后就能靠两台手机的wifi来时时视频了?   给个应用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tm贵啊 一个电机20啊  一个180电机才 4块钱的说。。。。。。。

飞机上面装一台安卓手机A。不要的部分都拆掉。
地面有台控制手机B
另外用一台手机或者笔记本建立WIFI热点。 A B 都在这个WIFI局域网内。
A 装 WEBKEY 这个程序 。 B直接可以访问控制。视频传输有延时卡顿 这个没办法解决 画质高了 WIFI就这德行了。 苹果那个飞机为了让视频流畅 2代版本里面都降低画质了。

另外电机 ,淘宝上好多空杯电机 转速是够高 不知道扭力如何。我现在全机400克 原配电机 能顶着5级风上去。 现在是2600MAH 5C  等于10A  。下午淘宝上买了几节1300MAH 20C 等于25A了  回来试试效果。 我改成固定2节装电池仓了,18650尺寸随时换。

网友:
问下x30原装电机的尺寸,电机上的齿轮是多少齿的?

网友C(2014-02-07):
哥们儿们,X30四轴不要再什么130和180电机了,像我一样吧,有刷的直接上550电机吧!寿命没的说,不像你们嫩小的电机坏了,修都像挤虱子一样难,感觉就像在闺女绣花一样,没个大男人的风范。加上11.1V锂电,把你家的高档数码相机都挂上吧,我有空就给女友们的美容店撒撒传单拍摄店庆什么的,这四个大电机的声音在一起就像唱国歌一样响亮,多威风!!全尺寸做到90多厘米,抗风倍儿棒,电池放到10.8V时总的飞行时间是22分钟,出于载重用途考虑,只能做到这莫长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们,X30四轴不要再什么130和180电机了,像我一样吧,有刷的直接上550电机吧!寿命没的说,不像你们嫩 ...

不过这改头换面后就不叫X30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改头换面后就不叫X30了哈!

上图,让我见识见识 再上视频

网友:
鑫迅的X30吗?马达和伟力V262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