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KT北极星水机,择日试飞。

楼主(2013-09-01):
     一直想做架水机,好配合改造的玩具船3837(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287&extra=&page=1)一起带出去玩,在论坛学习了众多高手的帖子,在公鸭Ⅱ、海风、北极星之间权衡比较后,终于还是决定做一架北极星,原因是大家对此机评价很好,且制作简单。
     用的原图尺寸,翼展实测706mm,配置为翱翔1806N KV2100无刷电机,6030桨,30A电调,72M接收,3个9克舵机。2S电推力350多克,3S电推力500多克(电子秤放地上,机头朝下置于秤上,手微扶测得)。整机重量为:
2200mAh 3S   465
1300mAh 3S   390
1500mAh  2S  18650  395
1000mAh  2S  350
下面是完成图及少量制作图片:
手边只有红色胶带、丙烯颜料和黑色广告笔,作了简单涂装

接收机704做防水

电调防水

舵机电路板防水

舵机摇臂位置用润滑油防水

机翼和机身用泡沫胶粘接

底舱在泡沫胶粘接基础上用704防水

都说尾部是北极星最脆弱的地方,用少量碳纤维布+环氧树脂加强,完成后试了试尾部强度不错(底板也加强了,没照)

择日试飞后再发视频汇报,谢谢大家。

网友:
祝爽飞,期待视频。

网友:
完美主义者

网友A:
真漂亮啊,期待视频,我也很喜欢北极星,水面上起飞帅啊。lz能分享下图纸吗。收藏备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啊,期待视频,我也很喜欢北极星,水面上起飞帅啊。lz能分享下图纸吗。收藏备用哈

我也是在论坛里找的哈,

网友:
手工不错,换个透明头罩里面放个飞行员就成了蓝袋的北极星了。

网友:
防水工作做的不错,楼主继续努力,期待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论坛里找的哈,

谢谢哈

网友B:
做的很漂亮! 电机座那一部分你怎么加强的?

网友C:
楼主,465G的全重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D:
确实做得轻。

网友:
我的坦克北极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漂亮! 电机座那一部分你怎么加强的?

里面也埋了碳纤维布的,我试验过,3公分*8.5公分的面积只增加了3克,所以用这个来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465G的全重你怎么做到的?

1、我没用写真膜,我前一架1.2米的KT F3A用了写真膜(还没做好),曾经秤过,全部膜大概有100多克,所以这次没用写真膜。其实用写真膜很方便,贴上就可以直接切KT板了,还能增加强度,关键是增加的重量对这架小翼展的北极星来说,就太重了,得不偿失,所以就没用。
2、热熔胶我用的比较少,多数用的泡沫胶,只在局部需要加强粘接强度的地方用了少量的热熔胶,这样也能减不少重量。
3、这本来就是小翼展的北极星,只有706mm,所以我用翱翔1806N无刷,只有20克左右,比XXD2208都要轻一些,以前曾用在差不多翼展的纸飞机上,表现不错,就拿来用了。
4、我用的KT板是4mm厚的热裱KT板,比一面有网纹的冷裱KT板要轻点。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了,希望能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做得轻。

呵呵,谢谢。很巧哈,就在你回复我的帖子的时候,我正在三国那边看你DIY的BD5 的帖子呢,你可以说是DIY BD5的专家了哈。179的时速,厉害啊。

网友:
感觉马达小了 不爽呀~~

网友:
和17楼同感。我也是72翼展,用的是2212 2450KV的。飞起来超爽

网友E:
尾翼加强我们是在尾翼的两边各加一条20cm的碳管延伸至机身,增加尾翼安装位置向前的承受能力,基本上没怎么炸烂过了,以前经常炸烂尾翼下面的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翼加强我们是在尾翼的两边各加一条20cm的碳管延伸至机身,增加尾翼安装位置向前的承受能力,基本上没怎么 ...

你这个方法也好哈,因为我手上没碳管,只有碳布,所以尾部四面KT板上贴碳布条,形成形梁结构,强度也够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也好哈,因为我手上没碳管,只有碳布,所以尾部四面KT板上贴碳布条,形成□形梁结构,强度也够 ...

最好主翼跟机身侧板那个位置再加强,光用泡沫胶的话强度不够的。脱胶了的话你的口型梁可不起作用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主翼跟机身侧板那个位置再加强,光用泡沫胶的话强度不够的。脱胶了的话你的口型梁可不起作用了哦{:1_ ...

主翼跟机身侧板那个位置,我是先用泡沫胶粘接,再用热熔胶进行加固的

网友F:
楼主,我有图了,后面怎么做啊,去打印店打印出来?还是用什么软件把尺寸标上~?请详细一点的制作步骤,俺新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有图了,后面怎么做啊,去打印店打印出来?还是用什么软件把尺寸标上~?请详细一点的制作步骤,俺 ...

图纸拿到打印店1:1直接打印就可以了,打印出来的翼展是70公分。
至于把图纸转印到KT板上有很多方法:
1、用胶水贴到KT板上,但是别用含水量大的胶水,那样图纸会稍微涨大,用文具店卖的固体胶水。
2、用复写纸,但是KT板有膜,不是很好复写上去
3、大头针固定,直接切。
4、每一个部件的图纸单独剪下来,线外留边约两公分,用胶带粘于KT板上,不要盖着线了,然后直接切,我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因为我手上没大头针,不然第三种方法应该更简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谢谢,,,,,,,,到时得飞了我也晒晒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