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十字盘抖动严重啊,求高人指点!(已解决)

楼主(2013-09-01):
这是网上别人的视频  我的情况跟这一模一样  推油门之后抖动严重  最初还以为是浆不平衡或者中联坏了  后来把桨下了空转仔细看才发现十字盘抖的厉害  跟视频里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怎么解决呢?在线等高人指点啊!

经过大家指点  我换了主轴  现在问题解决了   震动还是有  但是已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了

楼主:
自顶一个  坐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舵!?

不是抖舵  已经排查过了  没有推油门的时候舵机纹丝不动  没有干扰  天地飞八  还算很稳定  应该是机震动的那种

网友B:
十字盘炸过?

网友A:
试试把马达电源线拔了,然后推油门到抖动的位置,如果舵机不抖动,哪才可以排除抖舵

网友C:
主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炸过?

不知道是不是炸过  我是收的二手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弯了

我正准备换个主轴试试   等下回复换了之后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马达电源线拔了,然后推油门到抖动的位置,如果舵机不抖动,哪才可以排除抖舵

试过了  这样舵机不抖  看来还是机械抖动

网友:
换了轴看看吧

网友:
十字盘...或者 主轴~

网友:
恩  桨夹螺丝上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抖舵  已经排查过了  没有推油门的时候舵机纹丝不动  没有干扰  天地飞八  还算很稳定  应该是机震动 ...

三轴造成的抖舵?你这种排查貌似不严谨,继续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舵机?

恒吉MD933

网友:
舵机坏了吧,我的就是。中立点不准了,所以会抖的厉害。

网友E:
不推油门的时候还好,但是带上大桨一推油门以便的舵机就抖。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最后发现以便舵机右手稍微给点阻力他就会都,找到原因后果断换了215MG了,0虚位,国产神舵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网友:
楼主!别折腾了!十字盘鱼眼间隙太大了!要么自己拆开垫一层纸片、要摸换十字盘!

网友:
鱼眼轴承太紧了????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同求原因啊,我自己感觉还是十字盘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跟着现象一模一样,后来发现是原厂皮带转动时产生大量静电,换了国产皮带就好了

网友:
我的在地面上抖的厉害,但是起来之后就好了,要么是哪弯了,要么是感度的问题吧

网友:
舵机虚位太大~~~~~~

网友:
全部换成原厂件,保证不抖~~~

网友F:
我也有过 这样的问题,问过魔友,他们说都有是正常的,可能是 大齿盘不平或者主轴卡套没卡紧主轴固定座导致上下抖动,而且卡套要跟主轴固定座保持水平。这个问题很多因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过 这样的问题,问过魔友,他们说都有是正常的,可能是 大齿盘不平或者主轴卡套没卡紧主轴固定座导致 ...

正常的?那不需要调整可以直接飞?

网友F:
这问题不是抖舵现象。我研究了下,是大桨转动以及桨夹转动的惯性所致,特别是两边大桨重量以及螺距不相等的时候更明显,你把十字盘3根拉杆摘掉拿住十字盘底部不转的部分,另外一只手转动大桨就能体会为什么十字盘扭动了!

楼主:
RE: 新人求助,十字盘抖动严重啊,求高人指点!

引用 网友F:
这问题不是抖舵现象。我研究了下,是大桨转动以及桨夹转动的惯性所致,特别是两边大桨重量以及螺距不相等的 ...

这个视频是没有挂大桨的时候拍的,挂了桨就没办法凑这么近拍视频了

网友:
先换换主轴再说。。。

网友:
检查十字盘虚位,以前碰到过此类情况,飞起来机子像醉汉喝了酒,一查,那十字盘虚位大了,一飞就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推油门的时候还好,但是带上大桨一推油门以便的舵机就抖。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最后发现以便舵机右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的?那不需要调整可以直接飞?

可以飞的,转速快的话,大桨的重量就浮上去了,十字盘就不会抖的怎么厉害了。

网友:
我主轴有点弯的时候 也是这个情况,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大桨和桨夹螺丝都是反装的把

网友:
我看是十字盘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G:
那十字盘好象两凑的,之前没准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十字盘好象两凑的,之前没准修过。

嗯  十字盘是修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十字盘是修过的

估计之前没修好或修不好,要么检查修复,要不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