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飞翼 瑞风166太大 切小成1.2米

楼主(2013-09-01):
买的是买的是瑞风166的瑕疵品机翼  2对才100元 还包邮。到手只有点压痕 根本不影响。

只是翼展1.66米, 太大了。 决定切短。翼展做1.2米。

楼主:
1。66米缩短成1.2米  一边需要切掉23厘米

划线 切除

量出23厘米  划条线

用到依线切断

切开了

比划着划另外一边机翼

同样依线切开

切下的中间部分 扔掉

楼主:
切好的机翼  比166小多了

楼主:
切出副翼  副翼宽3.5厘米

划线

切下

切除多余的毛料

切平后的翼尖

楼主:
切飞翼后螺旋桨的位置

用直角尺 垂直机翼中线 画出15厘米线

延机翼后缘 量出19厘米

切掉图中画出的三角形

另外一边机翼同样切出

网友:
顶一下楼主,等着看结果。

网友:
LZ哪里买的啊?我也想试试 嘿嘿

楼主:
切好后假组检查下 没问题就可以上胶粘合

网友:
感觉楼主是干裁缝的出身。。。。。。。。。。

楼主:
涂胶粘合

放平 用纸胶带封住胶接缝 防止胶水碰到手上  也可以起到零时加固作用。可以不用等胶水干透就可以做下一道工作

网友:
直播?赶上了,,,。。。这楼应该算是地板吧?

网友:
先把电池仓切出来呀

网友:
你好有碳杆吗

楼主:
原来166是使用12mm的碳杆  切短后留下的碳杆槽位置只有这点长了。找了根炸弯了的450直升机的尾管。 掰直正好使用。

尾管比槽位长了1厘米多。 用刀挖掉。

涂胶水 埋进去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有一对,你打算上什么配置

网友:
没地方放电池

楼主:
准备2216 kv1250   3s2200x2节

楼主:
电池仓放到后面再挖出来。还不知道电池放在哪里才能重心平衡。

网友:
你应该是切翼尖而不是翼根吧

楼主:
切除的是翼根 上面图中就是切掉不要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2216 kv1250   3s2200x2节

在哪个店买的啊

楼主:
机翼粘加强碳杆 碳杆是5mm的 0,6米长 2根  直接在碳杆槽里涂上胶水粘上就行 这个比较简单

楼主:
安装电机座。 电机座是买机翼的时候多买的  也可以自己做。

电机座画出中点线  2头都要划上

涂上胶水  划好的中点线 对上机翼拼接的中缝。

楼主:
在旧机上拆了根5mm长0.8米的碳杆

准备在中间在加一根

划线 用刀切开  用一字螺丝刀 把泡沫挖掉

刀划开

用螺丝刀挖掉

挖好后

涂胶水

埋碳杆

用木片 把碳杆压紧

网友:
不错!!给你顶一个!

楼主:
直接淘宝搜索   瑞风166机翼   就行

网友:
好好参考下,楼主做成和风飞翼那样的啥

楼主:
把下半电机座装上

网友:
不错,接着做下去,看试飞视频。顶起。。。。。

网友:
加强碳纤杆都要加热熔胶和纤维胶带吧

网友:
楼主好手工啊

网友:
100Y两架机翼还包邮?哪里有?LZ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淘宝搜  瑞风166机翼  不能发链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在谈谈配置

楼主:
都没什么人回复啊

网友:
粘死难带哦

网友A:
LZ真是个热心人, 谢谢LZ了。

网友B:
什么材质的?EPS的吗?
可以考虑在外表面贴一层透明胶带,增加强度

网友:
好机,一直在飞

网友C:
加强碳管太靠前了

网友C:
你的尾管应该靠近中心才能起到作用

楼主:
那个是原来166上的槽位。 直接利用上了。
也可以自己另外开。

网友D:
只有一对机翼...没有两侧的垂直小翼????

网友E(2013-11-09):
166的飞翼尺寸太大,一般的车都不好放,改成1米2的话尺寸应该很合适,电机2216足够用了,电池也可以使用3s2200的,设备兼容性和整机携带性方面应该是比较好的,期待楼主的试飞报告。

网友F:
哈哈,LZ好可爱

网友G:
目测楼主是干裁缝出身的,强

网友H(2014-10-27):
就完了吗?没有重心配置情况阿。

网友I(2015-05-17):
1.2的重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