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倒飞悬停,尾巴下坠问题求教~

楼主(2013-09-01):
    450,MB,在倒飞悬停时,尾巴总是向下坠,在各个方向的悬停均是如此,需要手很频繁地修正,正飞悬停无此问题。

    其余几个飞友的飞机同是450加MB,均无此现象。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有没有知道的模友啊?

网友:
LZ用的啥控啊。 试试 摇杆死区能缓解吗?在不行估计就是控了

网友A:
十字盘全螺距行程调水平了没?如果负螺距十字盘不平,加上震动是有可能这样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倒飞 的时候习惯性的拉升降舵  也没见他尾巴垂下了 用的小姨子

网友:
调整十字盘后,重新设置一下试试。另外考虑一下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全螺距行程调水平了没?如果负螺距十字盘不平,加上震动是有可能这样

全程水平了。。。话说十字盘有点不平,在飞行过程中,三轴也会自己修平吧。
现在的感觉是三轴故意让尾巴下坠,让我手不停地修

网友:
LZ可以考虑先将十字盘调平   然后按照MB的设置重新一遍来过  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倒飞时,的确要补一点拉升降舵,但偏差大了就不正常。

楼主:
算了。。。我已经解决了,给以后的人一个参考:十字盘轴承旷了,换了个十字盘问题解决。

网友:
我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