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sx,有3个问题前来请教

楼主(2013-09-01):
1.悬停的时候 2.4.6电机输出高于1.3.5,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2.在地面设置GPS模式,指示灯一直是黄色或者说高频的红绿快闪,但一起飞,大概3米左右,马上就两下绿灯慢闪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罗盘校准都通过了。

3.感度旋钮的设置有讲究吗?需要逆时针-100,顺时针+100吗?另外,是不是如果把感度旋钮调到最高了,还是觉得软,就要进入调参软件里面去把1.0再改高?一般怎么改呢?

网友:
同为新手,共同学习,我是M5明显高,M2明显低,不明原因

网友:
电机之间功率差不要超过5%都是正常的
黄灯表示有电磁干扰,红绿交替闪烁表示GPS信号不好。 绿灯双闪表示GPS信号稳定。

网友A:
1.悬停的时候 2.4.6电机输出高于1.3.5,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答:可以看看电机是水平度

2.在地面设置GPS模式,指示灯一直是黄色或者说高频的红绿快闪,但一起飞,大概3米左右,马上就两下绿灯慢闪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罗盘校准都通过了。

答:GPS模式黄灯 如果是校准通过了 应该是地磁干扰了 可以换个位置试试,如果还是黄灯那也有可能是你飞机上的其它电子设备改日所致,可以把GPS远离其它电子设备或者架高GPS,红绿闪烁是GPS信号不佳,此时最好切换到姿态模式,以免发生丢机、摔机等事故!

3.感度旋钮的设置有讲究吗?需要逆时针-100,顺时针+100吗?另外,是不是如果把感度旋钮调到最高了,还是觉得软,就要进入调参软件里面去把1.0再改高?一般怎么改呢?

答:感度旋钮尽量至中位,如果把旋钮感度调到最高还是软那就只能进入调参软件里面进行调试了!至于怎么改具体的还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机架 参数都是有所不同的 可以参考模友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悬停的时候 2.4.6电机输出高于1.3.5,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答:可以看看电机是水平度

多谢。接着问
1.电机座都平的

2.我准备再去一个更空旷的地方做罗盘校准

3.我是想问,旋钮开关需要设置成顺时针旋转变正数,也就是是否要通过设置反舵来做到。如果顺时针旋转是负数的话,是不是调节的时候,顺时针转就变成降低感度了?

网友B:
电机输出高,是因为你电机座不平造成的,正常现象,重新校准电机座就解决了。、
校准前记得远离车辆楼房(新施工工地)高压电线  钥匙  手机 汽车 等物体。。
至于你说的灯显示不正常 ,检查布线或者看飞行参数(如果显示不正常建议 拆桨启动测试,用手举着跑个小圈,回去看参数 看地磁 gps那块 波动 是否是 电机供电或其他配件干扰造成的)如果都没问题,重新更新下固件或者联系 老A解决。
做垂直校准的时候从两个角度做 (六旋翼的话 第一次用 1轴4旋翼为中心转,2轴5轴为中心转第二次)第三次是做水平校准。

电机座用肉眼基本能确定水平,但是建议用水平泡做下水平,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肉眼通过 但是用直机螺距尺就有差异,如果1号电机高 不见得是 1号电机不平,其他电机座不平也会影响,比如1号电机座倾斜会造成一个旋转的扭力,别的电机就会补偿一个扭力,所以建议所有电机座全部重新校准一下,找个无风的环境测试或者2级风左右的环境,有风也会影响电机输出水平。

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B:
至于感度问题建议用遥控器调完后 去电脑里看看数据是否变动,如果没有变动说明调整不成功,在电脑里调的话 每次 +— 0。1试试。  俯仰 =横滚  垂直默认  旋转根据实际操作感受来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输出高,是因为你电机座不平造成的,正常现象,重新校准电机座就解决了。、
校准前记得远离车辆楼房( ...

今天风大,阵风估计有5级了,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影响,我电机座都用电子螺距尺测过的,每个电机与相应中心板基本都在0.2度以内的。下次找个没风的日子再测试。谢谢你提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感度问题建议用遥控器调完后 去电脑里看看数据是否变动,如果没有变动说明调整不成功,在电脑里调的话  ...

我原先理解的是飞行时调节的是姿态感度,软件里的是基本感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先理解的是飞行时调节的是姿态感度,软件里的是基本感度呢。

姿态是什么,不就是 俯仰 横滚吗?  呵呵 姿势 和 状态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是什么,不就是 俯仰 横滚吗?  呵呵 姿势 和 状态 嘛。

我的理解,基本感度是悬停时,收到外力后产生的反作用力的柔和程度。姿态感度是打杆后,飞行器的“跟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悬停的时候 2.4.6电机输出高于1.3.5,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答:可以看看电机是水平度

跟电机不平没关系的。。。6旋翼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听说是因为135逆时 246顺时所以他们之间的输出有点区别。。不影响飞行。。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电机不平没关系的。。。6旋翼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听说是因为135逆时 246顺时所以他们之间的输 ...

是么?另外,一直没有搞懂的是,多旋翼是怎么旋转的,是通过如何调整转速来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么?另外,一直没有搞懂的是,多旋翼是怎么旋转的,是通过如何调整转速来做到的。

这个简单。。旋翼转动快动力就大是吧?那么飞机遇到风姿态就会有改变。。。这个时候飞控会通过内部的传感器例如3轴陀螺仪跟气压计来收集飞机的姿态与高度数据然后计算出用来稳定姿态的动力方案然后应用在这些旋翼上,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例如飞机前方有风。。飞机姿态向后倾斜。。这个时候飞控计算出需要增大M4M5电机的动力、减少M1M2电机的动力来维持飞机的水平(这应该是最基础的。。因为这样维持平衡飞机必须飘走,,最后也必须要参考GPS定位的信息和罗盘航向的信息来为飞机定位)原理应该是这样了吧。。这是我理解的。。如果错了。。别怪我。。哈哈。。还有如果6个旋翼都往一个方向转的话。。飞机起飞后是会自转的。。只有将M135跟M246的转向相反了。。飞机才不会自转。。(有正反桨,所以不用担心电机反转动力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旋翼转动快动力就大是吧?那么飞机遇到风姿态就会有改变。。。这个时候飞控会通过内部的传感 ...

那飞行器顺时针旋转的话,6个电机的转速是怎么变化的呢?

网友D:
I型机架的6旋翼,135的转速是高于246的,在大负载的时候更明显。正常。
闪黄灯说明有干扰,起飞后干扰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I型机架的6旋翼,135的转速是高于246的,在大负载的时候更明显。正常。
闪黄灯说明有干扰,起飞后干扰消失 ...

我是X型的6旋翼,而且是246大于135呢?
就飞起来1.5的样子,灯就正常了,难道那里的地面有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电机不平没关系的。。。6旋翼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听说是因为135逆时 246顺时所以他们之间的输 ...

跟电机不平没关系吗?
看下我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8341
见二楼调整前  和 七楼调整后
(数据可能过期了,不过 现在的数据是 m1  54%  m2 56% m3 54% m4 57% m5 54% m6 54%,每次结果都不一样,但是数值差距不会超过 +— 4% ,而且电机温度也下了了,都是常温,不会是 135 烫手 246 温乎,而是 123456 温度差不多比温乎稍微凉点。 )
如果电机座不平的话会造出飞机有个旋转的扭力,如果飞机想要稳定并定住,必须有一个反转的力才能行,所以 斜装的 和反转扭力的马达输出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悬停的时候 2.4.6电机输出高于1.3.5,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

答:可以看看电机是水平度
跟电机不平没关系的。。。6旋翼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听说是因为135逆时 246顺时所以他们之间的输出有点区别。。不影响飞行。。属于正常

真是不干苟同!
见图!官方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