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模界随意玩:diy了个有刷双向电调成功

楼主(2013-09-01):
自己用以前的单片机电路板diy了个有刷电调,接收到油门信号,然后pwm控制mos管,用来电机调速;
现在问题是,电机一启动,单片机立马就复位重启。
马达我也加二极管隔离了,单片机是锂电供电经过34063降压给单片机的。
马达启动后哪里的干扰让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
电机电磁干扰?

楼主:
这个不太懂,以前没做过电机控制;

网友A:
PIC单片机的配置位中有项掉电监测,那个功能关闭了没?我做电调时这个功能没有关闭就会导致马达启动掉电重启。或者你先不接马达通电,看看会不会重启,就知道是不是电源掉电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的配置位中有项掉电监测,那个功能关闭了没?我做电调时这个功能没有关闭就会导致马达启动掉电重启 ...

不接马达不会的。。。。我先按你说的软件处理一下,最后我想还是从硬件解决吧;

楼主:
谁有稳定的有刷电调电路,我参考一下他们电路如何防止干扰的。谢谢;

网友:
要不你试试单片机单独一个电源供电?如果是压降的话这样应该有效果的。

楼主:
重磅资料来了,双向车用电调。。

Sheet1.tif

楼主:
请问双向电调 能用两个pwm口来控制吗?我觉得没必要用四个pwm。。。。
因为正反向是成对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双向电调 能用两个pwm口来控制吗?我觉得没必要用四个pwm。。。。
因为正反向是成对出现的。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谢谢,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C:
楼主 你的接收机引出的ppm信号时怎么接入单片机的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的接收机引出的ppm信号时怎么接入单片机的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接收机信号就是20ms的方波 1-2ms的正脉冲。
有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的单片机都能做;
我的单片机是pic24

网友C:
我用的at89s52   就是弄不了ppm信号的输入 你能帮帮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at89s52   就是弄不了ppm信号的输入 你能帮帮我不

有输入捕捉功能没有?
网上搜搜,或者笨方法,外部中断+timer计时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输入捕捉功能没有?
网上搜搜,或者笨方法,外部中断+timer计时即可。

有 就是程序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 就是程序不会

这个要不会就搜搜网上了,我的设置和你的不一样;
要不就用笨方法,外部中断,加timer计时,计算脉冲宽度即可。

楼主:
单向电调已经成功,小车已经可以跑了;
我在锂电电源并了个大电容,转速控制已经很稳定了;
下次再修改下电路,做个双向的电调;

网友D:
你把垫片机的供电电源和电机的供电电源分开,记住要用两个电池非别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垫片机的供电电源和电机的供电电源分开,记住要用两个电池非别供电

我觉的最终还是要一个电源供电,不然太繁琐了

楼主:
不知为什么电机两端必须加二极管,不加二极管电机不转;
这样的话正反转没法搞啊;
有实际做过直流电机电调的吗?

网友:
楼主,你在单片机的供电两端幷一个电解电容试试,应该能解决供电问题,电机上的二极管也可以换成电容试试(瓷片电容即可),也许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的最终还是要一个电源供电,不然太繁琐了

我只是说叫你试试,因为飞机工作的电流很大,很可能出现过压保护

楼主:
双向电调试验成功;两个pwm控制,可以实现正反转。。。
刹车下一步用四个pwm控制才能实现;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mos管很烫,感觉mos消耗了很大热量,请问有没消耗能量很小的mos管。我用的IRF3710。
mos管DS都会有二极管,所以没并二极管,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影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接马达不会的。。。。我先按你说的软件处理一下,最后我想还是从硬件解决吧;

那就应该是启动时电压被拉低了,然后就引起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应该是启动时电压被拉低了,然后就引起复位了!

这个问题已解决,好像是设置pwm频率的问题;
现在新问题是,mos管发热严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好像是设置pwm频率的问题;
现在新问题是,mos管发热严重。

1,确保MOS关驱动电压足够高,否则导通不彻底,肯定热
2,确保MOS管参数足够用,尽量选择开关速度高、导通电阻小的
3,确保MOS管栅极上升下降沿驱动波形硬朗

适当降低PWM频率可以减小发热

网友:
想搞个高压的有刷电调,有搞过的吗

网友:
七点几伏太低了,马达马上坏了,儿子的HL大脚只用了十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确保MOS关驱动电压足够高,否则导通不彻底,肯定热
2,确保MOS管参数足够用,尽量选择开关速度高、导 ...

1:驱动电压9v,应该可以完全导通吧;
2:推荐个型号;
3:我现在25k,一般频率多大比较适合?刚做电机调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1:驱动电压9v,应该可以完全导通吧;
2:推荐个型号;
3:我现在25k,一般频率多大比较适合?刚做电机 ...

1,并不很高,一般多是12V或更高,具体多少合适还得看器件的参数表
2,很久没接触了,应该出了很多新型号吧
3,没有绝对的合适频率,都是综合考虑,频率高波形好电机转换效率高,频率低管子效率高,以及一些其它因素,折中考虑

我以前收集的常用功率管,仅供参考

楼主:
2013-9-15  电调进度;
已经实现正反转,测试正常,mos管不发热;
下一步加上刹车,车用电调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网友:
无刷的吗

楼主:
最新修改

网友G(2013-11-23):
参观~~领分~~!走人

网友H:
应该是电机一启动瞬间电压被拉低,造成单片机复位

网友I:
用一片L298N搞定,不用费事弄电路了.

网友J(2014-01-05):
元件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