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P1视频

楼主(2013-09-01):
无刷P1视频奉上,3660 4S 5000 不知道这个速度大概是多少啊,还有感觉船的姿态不大对,不知道怎么调,只有2片水刀,改变角度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感谢视频,原厂配置吗?用4s电池,电调换过没?是1600上下那种吧,很漂亮。
整个网你这是能找到的第一个这款p1的视频,比想象的中的快很多啊

网友:
差点撞到人,小心点吧楼主

网友B:
原厂配置跑4s??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视频,原厂配置吗?用4s电池,电调换过没?是1600上下那种吧,很漂亮。
整个网你这是能找 ...

全部是原厂配置,我还想上5S试试,但是没电池,6S暂时不敢上,怕烧电调,呵呵,乐意和大家分享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配置跑4s??很不错了

是的,全是原厂配置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牌子的4S电池  ??谢谢

网友:
电机KV值多少  ?全套配置报下可以吗

楼主:
标签被压住了一半,好像是3075或者2075KV,电池是豹牌的

网友B:
那就是3075了,换电机电调跑6s吧,这船姿态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3075了,换电机电调跑6s吧,这船姿态很好的

请问上6S需要换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如果不换电机,电机受得住吗?谢谢

网友:
那肯定不行啊,6S电机得换kv2000一下的,电调200A以上的,还得是品牌,杂牌需绕行。
话说你要是全换了,那就等于一千大几百块只买了个壳和五金,太不划算了

网友B:
豹子3660(2200kv),120A以上的电调,跑438浆,又快又省电

6s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子3660(2200kv),120A以上的电调,跑438浆,又快又省电

你好,请教下我现在换电机,其他不换,用6S4000MAH跑,用你说的2200KV玩的时间和速度会比我之前的长和快吗?我的船桨是CNC40MM,如换2200KV电机需要换桨么,什么尺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