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与k8使用上有没有区别?

楼主(2013-09-01):
VBAR与k8使用上有没有区别?

网友:
基本没什么区别。 飞450练习比较好

网友:
最大区别在于是1300元和450元

网友:
正版和盗版的区别,安全与危险的区别

网友A: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对。他们软件和调试方法基本是一样的。硬件一个正版,一个山寨。一个很贵,一个很便宜。本人意见其实收一个没拆封的(套机上升级陀螺仪下来的)3GX,也不过300-400元,用着会更踏实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对。他们软件和调试方法基本是一样的。硬件一个正版,一个山寨。一个很贵,一个很便宜。本 ...

3gx 300~400?讲笑话!

网友:
现在3GX能卖到250就不错了

网友:
性能上应该差别不大,稳定性可能会有高低。

网友:
基本没区别,但是VBAR比较稳定,KBAR 山寨,内部问题很大,不稳定,FBL本来就是电子副翼 不稳定很危险 秒炸 乱飞.最好小心.

网友:
虽然说K8是山寨。。。但是LZ可以看看.论坛里面K8的保有量是最大的。。。
有钱必须V8。。。但是稍微那个啥就K8 你懂的!
还有大鸡最好不要K8

网友:
引用 网友B:
3gx 300~400?讲笑话!

3GX 200都有!
说实在的,VBAR和K8 GV8000用起来一点差别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gx 300~400?讲笑话!

我刚刚帮朋友买了两个。二手,未开包。350一个。

网友:
在用的K8 目前悬停 自旋 锁尾不错

网友:
用K8就看你人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帮朋友买了两个。二手,未开包。350一个。

只能说钱多。。

网友:
硬件做工上没出现问题的话,和vbar完全没区别,包括硬件和软件手感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