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无刷云台控制板,降低成本,提升驱动电流,不知各位有想法不?

楼主(2013-09-01):
       在淘宝上有看到利用MOS管代替L6234的方案,感觉这样成本估计会降低,也可以提升驱动电流。分析了L6234的内电路原理,感觉完全可以用MOS管来代替。正在设计和验证电路,不知各位有想法没。提供些意见和建议。

测试视频已经放在18楼。

楼主:
分析了下L6234的内部原理图,
已知V3的无刷驱动板中EN管脚都上拉到VCC,因此,只要保证上桥和下桥在同时刻错开导通就可以。

方案测试完成,带狗云台没有问题,温度和电流稳定。稍后上传测试视频。
未完待续~

网友:
不错,支持。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主想把功率扩大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支持!楼主想把功率扩大多少呢?

等测试通过,再加大功率。看要驱动什么了。现在的设计驱动狗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早都有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都有人做了!

嗯。这个也对,但别人做的和自己做的成就感不一样啊~说不定设计好了,可以造福魔友嘛~

网友:
羡慕楼主这种能力。

其实我一直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也都需要的一个东西,不知道楼主是否有兴趣聊聊。

企鹅 439九93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都有人做了!

哪里有卖的啊
一直没找到

网友:
老粗表示完全不明所以。。。。。
你们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网友D:
是不是能驱动大电机啊,要是能驱动大电机的话就能做个大云台,带个专业的摄像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能驱动大电机啊,要是能驱动大电机的话就能做个大云台,带个专业的摄像机了啊

可以这样想,板子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测试如果通过的话,可以根据要求提高功率,问题是我不知道要驱动哪些大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卖的啊
一直没找到

要不等我的测试?

网友:
尼玛..都是人才啊............
印证了一句话...高手 他妈的永远在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测试通过,再加大功率。看要驱动什么了。现在的设计驱动狗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支持楼主,能否提供有关资料我们学学呢!我的企鹅 171035037

楼主:
换成MOS管的无刷云台测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