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现在这个Y3还算稳吧,发发部件重量

楼主(2013-09-01):
有个问题不明白,重装机器前,是950克,悬停8-9分钟,现在是850G,悬9-10分钟,没什么改观!

Y3:起飞850g

一、机架  200g

中心板(玻纤)36*2=72
铝管  27*3=81
8个六角螺杆加自锁螺母  1.5*8=12
挂载板(挂电池)10
安狗的前置板(玻纤)7
硅胶管(给挂载板减震)3
支腿   5*3=15

二、动力系统  300g

舵机(加垫舵机的小木块 )  13+3=16
转向轮(两个套在一起)  14
电机/电调/桨/*** 头  90*3=270

三、电子元件 90g

飞控+上盖板(玻纤)+海棉+连接上盖板螺柱  25
GPS   12
3DR   6+9=15  天线是9克真沉!
接收机 10+6=16  6是杜邦线
电量显示器   12  (地面看电压的元件都放上了,但到现在还是不太好使,这个电显还得用着)

四、电池加魔术扎带 180

其他  80g  装完发现多出了这么多重量,想不到!
包括:LED灯带三条及连线,这个没多沉,电压测量件,就两个电阻一条杜邦线,一个控制LED灯的小开关,机架上用的一段木块,顶多3g,塑料螺柱几个螺杆,为了把电调放机臂头上,加了几段硅胶线,总电源的T插,一些焊锡和一些黑胶带,想像不到以上这些是多出的这80g…………也不愿再拆架细算了

已经到了850了!!!如果换碳管碳板能轻一些,电机换成朗宇2216,能沉一些,反正也就这么沉了!!!再上狗和图传OSD,估计怎么也到不了1000克......

在原来总重950时,是油门60%起飞,悬8分钟到9分钟,现在是45%油门起飞悬停,也就是10分钟就报警主,3.6的报警电压

  脱控定点时用手机拍的,距离20米,高度15米

楼主:
在桨页最宽的地方,下面是电调,没办法,硅胶线不够了,就这么长,我觉得是个问题,刚玩飞机时,大概在这个位置放了泡沫做支脚,当时可能也有影响,但是不是影响就这么大呢???原来950悬也近9分钟时,电调是放在中心板下边的,现在电调我让它侧贴在机臂上,时间还是没上10分钟...............

网友:
减重是门学问,当年的波音707就是最好的例子。祝LZ减肥成功

网友:
有兴趣一起研究啊,用的是什么飞控?MWC么?

网友:
要是能配上价格就好了

网友:
哈哈,减重了,当然航时会增加,,有时候还会意外的幅度增加

网友:
主要是楼主只有3轴,估计电机的级别也比较小的,每一颗电机的负荷已经到50%左右(自己猜的),所以减重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也想玩3轴试试

楼主:
我四旋翼转过来的,四旋翼时重量在1100左右,当时也没细算,现在闲置的那个电机再飞时竟然发烫,不明原因,还是用这个三轴吧,电机是比较小,xxd2212 kv1000  起飞和悬停不到45%的样子,大幅度改变我也期待,不会算,只能瞎碰,用的MWC2.2的固件,刷海盗舵机直响,刷新率好像不够,视频不会弄,拍过,很大,不太会转,还算稳吧,比之四旋翼时稍差一点,价格么,我再发一下吧:

Y3:起飞850g

一、机架  200g           150元

中心板(玻纤)36*2=72 群里好心哥们儿送的,自己做的话,上网也打听了一下碳板,估计最少得100元,这是小批量(2-3套)价,单独做一套,好像没办法。玻纤的没问。
铝管  27*3=81   6元*3=18元
8个六角螺杆加自锁螺母  1.5*8=12
挂载板(挂电池)10
安狗的前置板(玻纤)7
硅胶管(给挂载板减震)3
支腿   5*3=15

二、动力系统  300g  300元

舵机(加垫舵机的小木块 )  13+3=16  20元
转向轮(两个套在一起)  14       10元
电机/电调/桨/*** 头  90*3=270   90*3=270元

三、电子元件 90g  1060元

飞控+上盖板(玻纤)+海棉+连接上盖板螺柱  25g   300元
GPS   12          100元
3DR   6+9=15  天线是9克真沉!     这个价格得加上地面的吧,一对200元
接收机 10+6=16  6是杜邦线    这个就算天七的价吧,450元
电量显示器   12  (地面看电压的元件都放上了,但到现在还是不太好使,这个电显还得用着)  10元

四、电池加魔术扎带 180  这个总不能就飞一块电吧,算买两块 180元

还得加上充电器的价格,算B6,200元。

其它包括LED灯带10元,塑料螺柱,T插,扎带及其它工具暂不算钱,以上共计1700元,中心板要是自己能找材料做,省200元,有1500元,就能这么飞了,对了,地面还要有个安卓2.3以上,带有谷歌服务的手机,要是能root,自己加文件也行,在地面使用EZ_GUI软件,我是后上的三星 7562单核机,1000元。

红盒是放手机的嘿嘿,简单之极
飞丢一次,现在手机也不敢放了,再说地面还要用,暂无摄像设备
手里有个808的小摄像头,就是在硅胶管的挂载板上也是晃的厉害,用不了,等狗入手呢....

这不是T型架,主要是窗台就这么宽!

手工粗糙,请大神们对这个三轴给些建议,一个人折腾,没人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