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大侠帮助 ds95回中跑偏

楼主(2013-09-01):
视频不知道为什么转码了有点花,不过还能看

楼主:
舵机齿轮非常顺滑,虚位很小。不光中立点会有左右偏移,只要固定一个舵量,比如50%,也会有这种情况,不像是电位器磨损

网友A:
不像是电位器磨损,可能电位器松动

网友:
中间没通过三轴吧

网友:
一下子出了两个MKS的问题贴,MKS啊,,,本来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电位器磨损,可能电位器松动

电位器检查过了,里面粘牢了的

网友B:
电位器的问题,大齿轮与电位器的接触面松动导致,换个定位器及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的问题,大齿轮与电位器的接触面松动导致,换个定位器及可以解决

是指输出轴到电位器插口吗?确实很有可能啊。可是我没有95用的电位器,用502固定可以吗?

网友B:
用502自己试试看,但是注意别上多了,最好用牙签蘸点502到输出轴上面,然后再插进电位器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2自己试试看,但是注意别上多了,最好用牙签蘸点502到输出轴上面,然后再插进电位器插口

刚刚又检查了一下,发现插槽没有松动。还有摇杆一边的行程内没问题,另一边就会不准,还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电位器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该换了

该换那种电位器呢,网上只有kst的在卖,那个和95用的是不是一样的?寿命足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网友C(2014-03-01):
问题解决了吗?偶新手,才买的辉盛9g舵机也有类似问题。但比你的严重;其中一方向回中良好,另一个方向回中越过中点约20度。拆开也看不出齿轮有问题,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偶新手,才买的辉盛9g舵机也有类似问题。但比你的严重;其中一方向回中良好,另一个方向回中 ...

更换电位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电位器解决了

请看偶的辉盛9g舵机毛病是否和你的类似。谢谢。详情请移步;新手紧急求助;辉盛9g舵机一个方向不能回中。在线等。-模型舵机、自动控制及周边设备 - Powered by Discuz!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