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保护的一些建议

楼主(2013-09-01):
逛论坛也多了,看到很多关于遥控器因为使用不当或其他原因导致损坏。
很多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但是其中有两个实例是可以避免的。
那两个都是因为用电不当引起的:
一个是电压高了点,DEVO10额定为12V,3S锂电为12.6V,结果烧了个什么管子吧。
一个是电池接反,JR XG8给废了。
由于俺们米少,还有点电子知识,做了个设计来应付以上两种情况
只要准备两个二极管(随便吧,因为遥控器设备用电不大,我用的是坏的节能灯里的)

一把小刀,一个电烙铁,电工胶带可以了。

首先、把遥控器拆开
找到接电源的那两根线(有的是3根,2+、1-,有的是2个2根)
把其中的(+线)割开(也可以是-线,那个是3根的还要少用个二极管,不过我觉得不安全)
(+线)割开的时候应该差不多那两个二极管的长度
黑色的接进电,白色接出电就可以了

说明下:这种改装可以防止反接,反接是没有电,换下就可以了。另外二极管还有一定的降压作用,那种最普通的可以降0.6V大约,所以3S的锂电可以放心了
还有更极端的,你可以搞个整流桥,+-接出电,其他随便,这样你不管是正接还是反接都可以的。

网友:
总之还是细心,粗心大意要不得!很多都是粗心大意引起的事故!

网友:
控用锂电稳压二极管必须的

网友:
我一直是这这么干的

网友:
加个整流桥这个办法很好啊,我咋没想过还能这么用呢,一直思想固化在交流变直流上。楼主高,实在是高

网友:
小主意解决大问题,简单有效,不错

网友:
硅管压降0.7,锗管压降0.3

网友:
好人,技术贴,顶!
:)

网友:
这么好又简单的线路,为什么遥控器厂家不整进去?

网友:
不需要拆控吧,接控的电源接口外面不就行了

网友:
还是有点不明白,感觉技术太高深了,本来想改锂电的,还是老老实实用原装电好了

网友A:
这样接法太危险,还是接外面好。

网友:
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种技术活必需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法太危险,还是接外面好。

怎樣外接,請各位大神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