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括450 求救....

楼主(2013-09-01):
如题... 研究飞机个把月 还是没有让飞机离地...对我的飞机还是有点小愧疚.
想请大家帮忙参考参考...
原因是这样的....     把油门推到最大..高速的时候  飞机抖得很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小机机兴奋还是怎么滴..)
     但是我设置gv8000. 把设置选项调到 螺旋总距哪一项  然后试机飞机又是正常的 无论怎么控制..来回推动油门也好..同时乱控制副翼也好飞机都不会抖动...
这就奇怪了...按常理来说飞机抖动  无论怎么样 只要推动油门和各项舵机正常运转就会抖动的嘛?
  有没有高手遇见过这状况... 在线求解决.......

我的飞机没有上大小奖.怕自残啊...不敢上....

发现个新问题..好像是油门推到中间的时候会剧烈抖动...慢慢达到高速时会斜陀 但是可以纠正.. 在中速的地方 抖动最高能达到4500...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嘛...怎么解决啊

楼下有个帅哥说的对..好像是马达到达某个速度抖动的很厉害  加速或者减速会减轻抖动....  求高手...

网友:
仅凭这些信息,好像谁也不要好讲。有可能的话楼主还是找到高手面对面的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A:
共振,好像马达在某个速度会震的特别厉害,加速或者减速会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好像马达在某个速度会震的特别厉害,加速或者减速会减轻。

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解决啊?>

别相信新机没炸过,你建议你把主轴固定座轴承换了,再看看,力荐吧全机轴承都换了,
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轴承拆下来,转动下,如果有卡卡的,不顺畅就换,亚拓新春版都这样子

楼主:
求救啊...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楼主还是找到高手面对面的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
查查你的主轴是不是有松动,叶片价重量是不是一样

网友B:
你设置十字盘的时候陀螺是不纠正状态的    设置完成的时候陀螺仪是正常工作状态的   巨大的震动能令三轴异常  因此  首先应该是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十字盘的时候陀螺是不纠正状态的    设置完成的时候陀螺仪是正常工作状态的   巨大的震动能令三轴异常 ...

谢谢 貌似解决了 我把电机螺丝松了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貌似解决了 我把电机螺丝松了点就好了....

别松电机螺丝  很危险的  会扫齿或者炸鸡   这个电机某一点震动特别大  那么它的动平衡一定有问题或者轴承已经出现虚位  建议更换它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