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豹2的履带长和宽是多少

楼主(2013-09-01):
不知道豹2的履带长度、宽度上来求助一下 ~  急急急

楼主:
有16实体车 帮我测一下也行哦    谢谢啦

楼主:
沉底了  不至于吧

网友A:
单节板长是10.2mm不算稍耳,宽度是33.1mm,稍耳长是6.55mm,宽是3mm,履带板连着稍耳的长度是14.5mm,宽度是39.5mm。。。。。要这个数据干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节板长是10.2mm不算稍耳,宽度是33.1mm,稍耳长是6.55mm,宽是3mm,履带板连着稍耳的长度是14.5mm,宽度是 ...

飞燕兄,这是哪里量来的数据呢?

网友:
履带宽度635mm,每侧82片履带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燕兄,这是哪里量来的数据呢?

哦。。。。要一比一的呀。。。我还以为是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要一比一的呀。。。我还以为是模型的

模型的更好哦     呵呵    花了这么大力气测量出来的   万分感谢啦    用途先保密    还不知道啥时候有结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要一比一的呀。。。我还以为是模型的

不要一比一,你量的是田宫豹还是恒龙豹?我看见某宝上店家量的恒龙豹履带宽有5CM。如果你量的是恒龙豹的履带,那店家量出来的数据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比一,你量的是田宫豹还是恒龙豹?我看见某宝上店家量的恒龙豹履带宽有5CM。如果你量的是恒龙豹的履 ...

50mm这个应该是1:8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m这个应该是1:6级别的

1:6的是105.6mm

网友:
我量的是HL的,田的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