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腾18a电调 接naza启动 转数高

楼主(2013-09-01):
好赢飞腾18a电调 接naza拨杆启动 转数高 怎么设置 需要设置 电调行程吗

网友A:
naza接电脑调参时将电机怠速降低一点就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接电脑调参时将电机怠速降低一点就行的了

这个没用  调到最低 还是一样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f4006电机 95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f4006电机 950kv

盘式电机不太好驱动的,尤其是进角要设好。油门行程应该是在把电调信号线查到飞控之间就用接收机一个个调好的

网友B:
油們校準做好沒有!重新確認一下吧!包含每個設置必須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們校準做好沒有!重新確認一下吧!包含每個設置必須一樣

说明书的油门校准 和实际的音乐声 不一样 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的油门校准 和实际的音乐声 不一样 哎

那你有的折騰了,會搞到蛋疼,去官網抓一下新的說明書看看、不一定有改版...
要一個一個慢慢做、重復四次
建議還是做一條一對四、校準線(不然難保你每顆電調都是一樣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的折騰了,會搞到蛋疼,去官網抓一下新的說明書看看、不一定有改版...
要一個一個慢慢做、重復四次 ...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們校準做好沒有!重新確認一下吧!包含每個設置必須一樣

师兄,NAZA 天行者20A电调校准怎么校准?是不是电调独个 接遥控接收机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兄,NAZA 天行者20A电调校准怎么校准?是不是电调独个 接遥控接收机校准?

关于设置方法详请参阅附件(说明书)
单独接上接收机后校准也行,但较为不方便另可能行程也会有误差
所以建议做一条一分四舵机线,方便校准也能确保行程相同,
ps注意:要先把桨给拆了再做校准唷!

图为一分二舵机线供参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设置方法详请参阅附件(说明书)
单独接上接收机后校准也行,但较为不方便另可能行程也会有误差
所以 ...

这个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