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车无刷电机没劲带不动车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1):
刚入手飞神1:10大脚玩着玩突然不走了.本以为扫齿可是经检查并没扫齿...发现
电机
带不动车子.然后回家把电机和电调拆下来发现电机可以转就是启动时电机很没劲用手指轻碰就能把它卡住这是什么原因....用的是好盈一狼60A电调.求各位老鸟鉴定一下

网友A:
可以看下差速扫了没有? 如果没有,电机本身不给力.

网友B:
车 必须 是:“有感” 的,,,检查 霍尔传感器 !!
——(不可能说:没有 : 霍尔传感器 吧)——